210车床改电子挂轮

楼主(2025-01-31):
徽盛210车床改月亮电子挂轮,商家给出的改装方案,步进电机有点向外突出,影响面板美观,于是把传动丝杠截短,丝杠固定座换位置重新固定,步进电机用一体闭环驱动电机。

网友A:
这种电机需要变频器吗?功率和转速能做到多少?
我有一个小型的木工压刨电机的换向器烧蚀些了,磨磨还是感觉碳刷磨损太大.
以后想换电机的话得这种小小体积长长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需要变频器吗?功率和转速能做到多少?
我有一个小型的木工压刨电机的换向器烧蚀些了,磨磨还是感觉 ...

这是步进电机,不适合做动力,作动力用伺服电机。

网友B:
电子挂轮方便多了

网友:
弄一套电子挂轮得大几百,有机会也弄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挂轮方便多了

确实方便多了,车螺纹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步进电机,不适合做动力,作动力用伺服电机。

好的.谢谢你了.

网友C:
我有台C0520B车床,没有大拖板以及丝杠,但想实现车螺纹,有个方案是主轴电机使用伺服电机,小拖把手轮连编码器,小托板来回移动,主轴电机跟随往复转动,但没找到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C0520B车床,没有大拖板以及丝杠,但想实现车螺纹,有个方案是主轴电机使用伺服电机,小拖把手轮连编 ...

自己加个传动丝杠

网友D(2025-03-13):
正在学习改装电子挂轮,能把改装过程,配件,再详细讲解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学习改装电子挂轮,能把改装过程,配件,再详细讲解一下吗?谢谢

在月亮电子屋买完配件就全了,按照给的安装说明操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