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GOBLIN BT700

楼主(2025-02-01):
SAB我最喜欢的直升机之一(另一个是大彗星),机身造型流畅运动,漆面质感好,头罩尾管侧板起落架全为碳纤维材质。

华丽外观中透露出的机械美感

粗壮的方形截面尾管配合开放式尾波箱和大尺寸同步带轮,有利于提高尾部刚性、轻量化和传动效率

120度倾斜盘舵机布局极具艺术感,亚拓的电装先不说性能,颜值确实很高,装机时800MX和850MX两种电机都有,但因为后者电机轴较长,和电池有干涉,也舍不得把轴截短,所以选择了前者。

这种感觉很好

车比较小,放在后排的稍微斜一点

给麦子降降温

散热风扇卡在这里刚好

BT 700除了电机比700L小之外,其余电装均相同,整备质量比700L稍重

网友A:
好机子!靓!

网友B:
彗星前来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子!靓!

是的,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彗星前来围观

一直渴望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彗星前来围观

你这个飞不起来

网友C:
为啥装亚拓电机 我也装了 被大家各种嫌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装亚拓电机 我也装了 被大家各种嫌弃

主要图好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图好看

收一个X吧  听说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一个X吧  听说很好用

你说的是什么我不明白

网友D:
看到这帖子我想到自己还有两台BTS700,一台整机,一台空机,还有一套备用西装,因为倒飞时候螺距拉杆突然脱扣炸鸡,虽然只炸了大桨,有点阴影了,曾经也有过甜蜜时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帖子我想到自己还有两台BTS700,一台整机,一台空机,还有一套备用西装,因为倒飞时候螺距拉杆突然脱 ...

是不是磨损严重,没及时更换?飞之前检查好,尽量在有草的地方飞,就算掉下来也没多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