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30维修工具

楼主(2025-02-03):
请问各位老哥,伟力k130的横轴螺丝用用多大的螺丝刀,以及球头要用多大的内六角。买了点配件想把以前砍沙发的这玩意修好,发现手里的工具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说明书上也不写要用什么规格的,被迫烂尾……求助,这玩意毕竟是我第一台六通,想恢复到可飞状态

网友A:
应该是1.5的内六角吧,K130是我第一台改直驱并爽飞的机型,2018年在M2还没出生的年代,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翻滚动作(因为不会螺距回零,翻滚一次用了至少15米的高度),
K130主要是FBL的旋翼头螺丝太细了
现在都还有100多根K130改直驱用的定制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