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还是右手油门顺手

楼主(2025-02-04):
固定翼和四轴无人机还是右手油门顺手

网友:
使用习惯了啥都顺手!
不过左手油门比较合理。
真飞机都是舵面布局都是一个摇杆控制副翼升降方向!一个手油门!

网友A:
N年前就有左手右手的争议,说右手更适合于3D飞手操作,而我从儿时接触的遥控车/飞机类,均为左手油门,入模时很自然就是左手的,无法理解为啥有右手油门,后来也见有飞手改手的。
我们这边几位高手,飞滚转动作等非常好(涵道和涡喷),我以为是右手,结果全是左手的。说明只要勤练,左/右手均可练就好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年前就有左手右手的争议,说右手更适合于3D飞手操作,而我从儿时接触的遥控车/飞机类,均为左手油门,入模 ...

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年前就有左手右手的争议,说右手更适合于3D飞手操作,而我从儿时接触的遥控车/飞机类,均为左手油门,入模 ...

非常对

网友:
左手油门不适合抛飞机,右手油门不适合飞行生态,基本就是这样。我是油门右改左,过程好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