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入门机选择

楼主(2025-02-05):
新手可选择飞机都有哪些?

网友A:
个人建议非飘飘机,不建议手抛机,感觉手抛机速度太快不适合新手,额企鹅48的速度比68的高,68的又比86的快很难控制

网友B:
我认为好小子1000可入手

网友C:
纸飞机---微风/冲浪者/塞斯纳---Fms守护者

网友D:
建议成品入门机。既然是新手,那就是说什么经验都没有,要力争把变数尽量控制在最小,成品机的好处是把装机、调试等等需要知识和经验的部分先跨过,只需要先掌握起降技术,先入门,为以后的进一步拓展打基础,这个对新手很重要。否者让新手直面安装调试飞行等等全系列生疏的东西,很容易被搞得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从而很容易被迫放弃。

网友E:
一是飞的慢,二是容易操控,三是价格低。
3通的飘飘最合适入手,翼展1米以上,飞机越大,越不灵活,容易操控。飘飘是高翼台,基本遥控器全松掉飞机会自己回正。
二选择3通滑翔机。
其次就是飞翼,ktsu27这种,速度稍微快,把舵面做小,或把舵量减小,这样飞机比较笨,给人的反应时间比较长。

网友F:
纸飞机一米翼展

网友G:
不建议纸飞机,飞了纸飞机就会止步于纸飞机,别想进阶飞其他飞机了。模拟器练好,找个大草地,冲浪者X8还嫌快的话就别玩航模了

网友H:
X8冲浪者

网友I:
我去飞行时小女儿经常跟着,我让她练了模拟器,然后用1.3米冲浪者练习飞航线。
刚开始抛飞和降落都我来,飞到高空交给女儿飞。逐步来。

网友J:
遥控风筝,入门神器。便宜好飞,小朋友都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