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做一架特技机

楼主(2025-02-07):
24年6月三叶刚复产时买了一台52,本来想暑假做架类似3A的练习机飞的,结果拖着也没搞出来。暑假画了一半图纸,切了主翼,学着启动发动机,后来就拖到寒假。寒假只有两周,赶着做出来了也没时间飞了,发帖纪念一下。
先放张基本完成的照片:

这架飞机的设计受到了Cold Draft F3A和Hindsight F3A的影响,画成方的好做。请看抽象玩意,Cold Draft:

不过至少倒过来放不用架子了。

寒假前赶工画图纸:

重心附近画了挂钩子的地方,方便测重心。
赶在回家前用机器切出来,回家后就没有切割机用了。整个图纸都是围绕发动机画的,按照斜倒装设计,想尽量干净一点。一开始的尺寸是把发动机外形描出来后手绘的。这感觉有点像运载火箭直径受轨道宽度限制的那个故事一样。

楼主:
制作过程其实挺混乱的。
最先切出来的是机翼内核,但比尾翼晚糊完,质量也不好。各翼面均使用真空袋工艺,我发现一旦用上热切+真空袋,就变得越来越懒,不想搭梁肋结构了。
做尾翼是我第一次尝试芳碳混编布,其实不难糊,贴合性不错,就是实在太难剪。铰链是特氟龙胶带,效果其实一般。用隔离布+吸胶毡吸去多余的胶,最后下来一片600*150的平尾约重30(泡沫)+30(布)+30(环氧)=90g。

机翼是预先开了翼梁孔后再覆80g格子碳布的。3D打印了翼梁的套管,然后用套管在泡沫里捅出洞来。效果一般,容易歪,也不易取出泡沫。不知大家有何其他妙招。
一开始想手糊,结果PET膜贴合性太差,失败了。最后还是真空袋解决问题。

装舵机和开舵面还挺有难度,用刀子切出来的边缘全是刺,而且还找不见铰链的位置。全机用的PTK高压舵机,可以2S直插,而且这数码舵机可以找块USB转TTL模块来调参。副翼用的17g舵机,我拆开副翼舵机检查,发现两颗同型号舵机的结构还不一样,可能是后期批次改进的缘故。电机直接焊电路板上比较安全,不易断线。

楼主:
然后是机身。就是一些木头活,前机身是层板切的,能够精确做出2度右拉2度下拉,后面全手切+搭。倒是比较有以前切木头的那种乐趣。舱盖是在原位搭出来的,下面垫塑料纸隔开,乳胶就不会粘到一起了。

比划过之后,把尾翼切出来,并开出舵角的螺丝孔。这一步用电钻打小孔比较好,用锥子比较折磨人。

之后先给机身侧面蒙皮,再装尾翼,再装拉线、连杆,最后封机身上盖并蒙皮。平尾用了Y字拉杆,穿的时候可以先扭着穿过去,过了机身侧板上的孔再转回来。垂尾是双拉线。

机身用的是标舵:

发动机装起来也不复杂。油门拉杆:

楼主:
之后在朋友和老师的指导下学着调发动机。新三叶52挺好用的,缸压足,易启动,化油器也比较稳定。就是倒装吸油困难,而且学着调副油针时比较缺少经验,调了三天(不过手拨启动倒是练得挺熟)。还有就是各种漏油,动力越猛漏得越厉害,到处都是油。调试的主要体会就是,不要有畏难情绪,多想办法多尝试,还是能找到规律的。之后争取把调试的笔记整理出来。
结果遇到寒潮,连着三四天大风,临走前就飞不成了。下次飞,可能就是明年寒假了,这点比较遗憾。不过至少享受了DIY的乐趣,想办法用手头一切可用的工具、材料搭出架能用的飞机,还是挺爽的。

网友:
好手艺----牛掰===--

网友:
挺能整  还用凯夫拉

网友:
可以,虽然丑了点,但是这已经超越了 90%的模友了。

网友:
挺佩服你的

网友A:
支持一下,看着有点赶工的意思,建议用快点的刀或勤换美工刀片。另外开铰链缝先用电磨或锋利刀片用钢尺比着切割碳纤维外壳,挑开切下的碳条再切割泡沫的V槽可能好看些。
三叶的发动机又复产了吗?这种油针后置和风门分开的版本在哪儿能买到?用芳碳纤维做复材外壳有什么考虑吗(比照全碳布的)?是用的多少织数的芳碳纤维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看着有点赶工的意思,建议用快点的刀或勤换美工刀片。另外开铰链缝先用电磨或锋利刀片用钢尺比着 ...

过年两周假,确实比较赶。铰链那里我是用手术刀比着钢尺切的,但尺子有时会滑动,质量就……一言难尽。
三叶从去年春天开始复产的,购买时可选后置油针版本,不加钱。不过据说后置油针加速性能差些。目前是顶峰模型代理,后来涨价了,52要780块钱。
芳碳混编布的选择没啥考虑,只是之前没用过,尝试一下工艺,似乎是3k布。偏重,因为是斜纹布,比lv碳布易贴合。

楼主:
今天翻到当时的日记,补充一下。Y字拉杆,木棒里的部分也要打L弯,打孔插入木棒里。Y字弯部分的形状也会影响中位,需要好好调整。可以参考一下京商的说明书:http://www.kyosho.com/jpn/suppor ... 54_OSMOSE70gp-m.pdf
京商的网站上有不少机型的说明书,装机时可以参考一下,还是挺规矩的。https://www.kyosho.com/eng/suppo ... s/ap_sqs_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