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换前后轴承

楼主(2025-02-10):
换轴承是一件需要经常进行的操作。因为发动机万转条件下工作,一般轴承寿命不会太长。再加上蓖麻油进了轴承,长时间放置后干涸,固死了。还有就是前轴承为了防止机匣内的油喷出来,采用胶盖密封式的轴承。久了胶盖老化糊死或掉胶进入滚珠沟槽,无法清除掉,越来越不行了。所以,更换轴承成了发动机一生中需要多次进行的工作。量了一下轴承和轴承座之间的配合。以小日本15级发动机前轴承为例,这是个6800RS,标称外径φ19mm,内径φ10mm。实测轴承外径φ19.03mm,轴承座内径φ18.99mm,过盈配合0.04mm。废话不多表,上设备。

我压、我压。有点压不动。检查一下轴承是否正确着床?

果然,歪了。拔下来,重弄。
这回,一边小压,一边小转转方向。压入一部分后,完全摆正了。就可以放心的逐渐加力。最后,轴承完全压入到位。

嘿嘿,换轴承不求人,完全无压力。拔轴承用的是下图这套修摩托车工具。

如果,对这样的工具不满意,又不差钱儿,可以买套模型引擎专用拆装工具。

楼主:
我的15级轴承也要换。不过前轴承是697RS。内径是φ7mm,外径是φ17mm。可惜拔轴承工具最小内径为φ9mm。后轴承同小日本15级发动机,是6800。后轴承拔出来了,前轴承不得不采用热风抢加热法,锤子加改锥敲出来的。

前轴承买了,快递在路上。

楼主:
轴承到了。量了一下尺寸。轴承外径是φ16.99mm。轴承座内径是φ16.96mm。过盈配合2-4个道儿,符合轴类公差。用热风抢280℃加热3分钟,待轴承座温度达到110℃,把轴承挂在曲轴上,轻推到位,在用点力压实。后轴承装法同理。因为轴承座是热的,轴承是凉的,因此安装非常省力。

楼主:
德国,跟中国不一样?我买的是697RS,这发来的轴承上打的字却是696.2RSR,盒子上是697.2RSR。质量感觉比国产哈尔滨的更放心一些。

楼主:
问了一下卖家,被我说成是打标打错了。

网友A:
你这套工具能拆也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套工具能拆也能装???

后轴承是加热法。机匣加热到110℃,后用曲轴套上轴承轻轻松松拉进去。前轴承可以用桌钳冷顶进去。

网友(2025-03-12):
这个发动机油针放在哪个位置可以启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轴承是加热法。机匣加热到110℃,后用曲轴套上轴承轻轻松松拉进去。前轴承可以用桌钳冷顶进去。

收了台老三叶40级,比麻油湖住了,轴承也不行了,放水加热煮开了,旧辆承轻轻就砸下来了,再趁热换新的上去。

网友:
我都是浇上点甲醇点火,烧热了把机匣在木板上磕一下轴承就出来了

网友:
方法不对,机匣放煤气灶上加热,一敲就下来了,装新轴承也一样,另外轴承得买原装寿命长,淘宝那些通用的都是假货垃圾国产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