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卡死

楼主(2025-02-11):
环固蓖麻油泥把曲轴给锈住了,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把油泥软化呢:汽油,化油器清洗剂,柴油,wD40,浸泡都不行

网友:
这点儿小毛病都不能解决,DIY的精神基本就不存在了。

网友:
沸水煮煮看

网友:
用信那水浸泡,一定能软化,软化后清除。

楼主:
今晚再用汽油浸一晚再试试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变形了

没变型,是蓖麻油泥把轴承卡死了

楼主:
可以了,就差里面那个轴承了

网友:
看着我还真想送两个发动机给你

网友:
拉玛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