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德国内河交通艇Bernkastel

楼主(2025-02-14):
十年前,从网上下载了一套德国内河交通艇BERNKASTEL的图纸,图纸设计精美,内容详尽,让人爱不释手。
从激光切割木板的到3D打印制作的,设计了好几版,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动工。
做完APHRODITE后,终于下定决定,开始动工。

原图纸中并没有标注船的尺寸大小,按水线高度估计,船长应为15米左右。模型按1:20制作完成后,船长750毫米,宽150毫米。
这条船的制作历时半年,春节前刚完成制作,制作过程没作详细记录,就把完成后的照片发上来。

楼主:
整条船采用传统的激光切割木板形式制作,上层的小零件使用3D打印、胶板、铜片、铜管等搭建。在设计和制作时尽量还原真船的细节部分。锚机、拖拽钩的零部件也与真船保持一致。

楼主:
锚机的传动齿轮也清晰可见。

楼主:
信号平台上所有信号灯都可以点亮。原来还想加上语言播报功能,模拟汽笛声和喇叭的广播,但因船舱空间太小,遂放弃。

楼主:
动力采用550电机,7.4V 18650,32毫米铜制三叶桨。对一条慢速船,够用了。
另外,自己还设计制作了一个船用控制器,可以根据遥控指令开关水泵和灯光、并根据船的前进后退、左右转的姿态,对信号平台上的左右侧舷灯的闪烁、后退灯的闪烁进行控制。

楼主:
制作完成后就在浴缸里试了一下,等天气转暖再下水试航,到时候再补个视频发上来。

网友:
可以卖套才了吧

网友:
好手艺,精致,漂亮。

网友:
佩服佩服,真棒啊

网友:
简约而不简单

网友:
做的真漂亮啊

网友:
工艺品一样

网友:
太好看了这船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力采用550电机,7.4V 18650,32毫米铜制三叶桨。对一条慢速船,够用了。
另外,自己还设计制作了一个船 ...

请教小水泵是吸船体内水的还是给电机降温的?

楼主(2025-03-17):
引用 网友A:
请教小水泵是吸船体内水的还是给电机降温的?

就是电机水冷用的。其实这船电机也没啥温度,就是好玩装一个。

网友(2025-04-24):
手工大神,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