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螺丝拧紧力矩依据

楼主(2025-02-14):
发动机螺丝拧紧力矩问题关系到使用寿命。如果一味追求使劲拧死,往往很容易把铝质机匣螺孔拧溢扣。那么有什么参考值指导,即保证拧紧,又不至于超过极限呢。找到一个软件来计算这个问题。计算软件:“用力矩扳手正规测定拧紧力矩”--百度文库。这是一个用Excel编写的一个小程序,只要填写使用的螺丝直径、螺距,材料特性(例如:M3螺丝,直径3mm,螺矩0.5mm,材料屈服强度508MPa,这是指7075 T6铝合金)就能计算出扭紧力矩0.74Nm,即7.51kgf*cm。再例如M2.5螺丝,直径2.5mm,螺距0.45mm,材料屈服强度同上,计算出拧紧力矩为0.41Nm,即4.22kgf*cm。

解释一下理论依据,锁紧力矩出自《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五篇。
实限应用参考:“机载电子设备常用螺钉拧紧力矩研究”,电子机械工程,Vol. 28, No. 6, 2012.

计算参数:
一、参数
d mm 螺丝规格
P mm 螺距
H mm 螺纹原始三角形高度
d2 mm 外螺纹中径
d1 mm 外曙纹小径
d3 mm 计算直径
As mm2  螺纹公称截面积
σs MPa 螺纹材料屈服强度
T Nm 计算拧紧力矩
二、计算内容,M3螺丝
三、计算过程:
d=3 P=0.5
H=0.886*P=0.886*0.5=0.443
d1=d-2*5/8*H=3-2*5/8*0.443=2.446
d2=d-2*3/8*H=3-2*3/8*0.443=2.668
d3=d1-1/6*H=2.446-1/6*0.443=2.372
As=π/4*((d2+d3)/2)^2=3.14/4*((2.668+2.372)/2)^2=4.985
σs =508
T=0.12*σs *As*d=0.12*508*4.985*3/1000=0,.912
通常实际取08*T
故T实际=0.8T=0.8*0.912=0.730Nm=7.444kgf*cm

参考通过计算得出的理论拧紧力矩,建议M3和M2.5螺丝的拧紧力矩不要超过7kgf*cm和4kgf*cm。以上仅为个人见解,如有其它见解,欢迎讨论。

网友:
专业 赞一个

网友:
真正的用心玩好模型

网友A:
这个太纯理论了。用你计算的力矩拧发动机螺丝,运转不超过5分钟,发动机就散啦。
0.74NM是个啥概念呢,我们这的SMA专用扭矩扳手,定扭1NM,这个扭矩用手从折弯位置搬,比按打火机的力度大一点而已。
你的计算值是加在螺杆上的力矩,螺丝头端面与零件接触的摩擦力没算,克服这个摩擦需要的扭矩占螺丝总扭矩的30%-50%。所以,正常的M3螺丝,拧紧力矩1-1.5nm才算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纯理论了。用你计算的力矩拧发动机螺丝,运转不超过5分钟,发动机就散啦。
0.74NM是个啥概念呢,我 ...

两倍是吧。也就是15kgf·cm,你就拧吧。我专门实验过了15。仨里有俩溢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纯理论了。用你计算的力矩拧发动机螺丝,运转不超过5分钟,发动机就散啦。
0.74NM是个啥概念呢,我 ...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问题。计算公式中没有考虑螺帽与工件表面的摩擦问题。实际情况可以这样处理,分几次来拧紧,比如3次。第一次拧到70%,第二次90%,第三次100%。

网友:
多拧几个,多漏几个,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