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斯凯ESKY的拉玛烧舵机了

楼主(2025-02-16):
LAMA v4舵机坏了,买了配件后装上一会儿就坏了,发现标签的颜色不一样,有大佬知道那里原因吗?

网友:
难道是数字和模拟两种舵机

网友:
能用就行

网友:
查查电压

网友:
垃圾舵机,换了就是

网友A:
现在飞这个没啥意义了,有刷电机、和舵机都容易坏,户外一点都不抗风,论稳定性也没有现在6G稳定哈,咸鱼100块的6G飞机都有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飞这个没啥意义了,有刷电机、和舵机都容易坏,户外一点都不抗风,论稳定性也没有现在6G稳定哈,咸鱼10 ...

网友:
舵机角度没调整好,球头不润滑都容易烧舵机。

网友(2025-03-26):
哥们,可以了解一下XQ-POWER的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