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伺服铣圆偏小

楼主(2025-02-17):
如题,松下A4伺服,自动设置模式,铣方尺寸很准,但是铣圆尺寸就偏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25-04-29):
铣啥,铣塑料速度快了,直径就小很多

网友A:
先假设机器硬件调试都没问题,刀不锋利,刀杆装长了,速度快了,刀直径小,没及时排屑,都会造成让刀直径小

网友A:
你用牛皮纸铣个圆,如果还小,调机器吧

网友B(2025-05-29):
X、Y轴丝杆和联轴器有没有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