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合成润滑油隐藏多年的神秘面纱将要被揭开

楼主(2025-02-19):
有了DeepSeek,时代不同了,她什么都懂。经过一番学习,找到一种化学物质,可以作为甲醇溶解的高温润滑剂—双酯。

双酯(Diester)是一类合成酯类化合物,由二元酸(含有两个羧基的酸)与一元醇(含有一个羟基的醇)通过酯化反应生成。它们的分子结构中含有两个酯键(-COO-),因此被称为双酯。

双酯的特点
1. 润滑性能优异:双酯具有极好的润滑性,能够在高温和高负荷条件下提供有效的润滑。
2. 高温稳定性:双酯的热稳定性较好,适合在高温环境下使用。
3. 低挥发性:双酯的挥发性较低,能够减少蒸发损失。
4. 清洁性:双酯燃烧后残留较少,能够减少积碳和沉积物的形成。

常见的双酯类型
1. 己二酸双酯:由己二酸与醇反应生成,常用于润滑油和润滑剂。
2. 癸二酸双酯:由癸二酸与醇反应生成,具有更好的高温性能和润滑性。
3. 壬二酸双酯:由壬二酸与醇反应生成,适用于高温和高负荷条件。

应用领域
- 航空模型发动机:双酯常用作甲醇燃料的润滑剂,提供必要的润滑和保护。
- 工业润滑油:双酯用于高温和高负荷条件下的工业设备润滑。
- 汽车润滑油:部分高性能润滑油中也含有双酯成分。

在航模发动机中,双酯通常与甲醇燃料混合使用,比例一般为10-20%,具体比例取决于发动机的设计和使用条件。

楼主:
具体例子,之一。

**己二酸二乙酯**(Diethyl Adipate)是一种双酯化合物,由己二酸(Adipic Acid)与乙醇(Ethanol)通过酯化反应生成。其化学结构式为:

\[ \text{C}_{10}\text{H}_{18}\text{O}_4 \]

具体结构为:
\[ \text{CH}_3\text{CH}_2\text{OCO}(\text{CH}_2)_4\text{COOCH}_2\text{CH}_3 \]

### 物理化学性质
- **分子量**:202.25 g/mol
- **外观**:无色或淡黄色液体
- **密度**:约1.01 g/cm
- **沸点**:约245°C
- **溶解性**:易溶于有机溶剂,如乙醇、乙醚,微溶于水

### 应用领域
1. **润滑剂**:己二酸二乙酯可用作合成润滑剂,特别是在高温和高负荷条件下,具有良好的润滑性能和热稳定性。
2. **塑料增塑剂**:用于增加塑料的柔韧性和加工性能。
3. **香料和香精**:在化妆品和食品工业中用作香料的溶剂或载体。
4. **有机合成中间体**:用于合成其他有机化合物。

### 在航模发动机中的应用
己二酸二乙酯可以作为甲醇燃料的润滑剂,提供必要的润滑和保护。其高温稳定性和低挥发性使其适合在航模发动机中使用,能够减少积碳和沉积物的形成。

### 安全注意事项
- **储存**:应存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远离火源和热源。
- **操作**:使用时需佩戴适当的防护装备,如手套和护目镜,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和眼睛。

己二酸二乙酯是一种多功能的化合物,在多个工业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楼主:
某平台可找到

化学试剂己二酸二乙酯 分析纯AR 100ml/瓶  25

另一平台 1kg 19。但运费不菲。

楼主:
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楼主:
**季戊四醇酯**(Pentaerythritol Ester)是一类由季戊四醇(Pentaerythritol)与脂肪酸通过酯化反应生成的合成酯类化合物。季戊四醇是一种四元醇,具有四个羟基(-OH),因此可以与多个脂肪酸分子反应,生成多酯化合物。

### 化学结构
季戊四醇酯的化学结构通式为:
\[ \text{C}(\text{CH}_2\text{OOCR})_4 \]
其中,R代表脂肪酸的烃基。

### 物理化学性质
- **分子量**:取决于所使用的脂肪酸类型。
- **外观**:通常为无色或淡黄色油状液体。
- **密度**:约0.9-1.0 g/cm。
- **沸点**:较高,具体取决于脂肪酸的类型。
- **溶解性**:易溶于有机溶剂,如乙醇、乙醚,不溶于水。

### 应用领域
1. **润滑剂**:季戊四醇酯具有优异的高温稳定性和润滑性能,广泛用于高温润滑油、航空润滑油和工业润滑油中。
2. **增塑剂**:用于塑料制品中,增加其柔韧性和加工性能。
3. **合成油**:用于合成润滑油和润滑脂,特别是在高温和高负荷条件下。
4. **化妆品**:在某些化妆品中用作润肤剂和稳定剂。

### 在航模发动机中的应用
季戊四醇酯可以作为甲醇燃料的润滑剂,提供必要的润滑和保护。其高温稳定性和低挥发性使其适合在航模发动机中使用,能够减少积碳和沉积物的形成。

### 安全注意事项
- **储存**:应存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远离火源和热源。
- **操作**:使用时需佩戴适当的防护装备,如手套和护目镜,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和眼睛。

季戊四醇酯是一类多功能的合成酯类化合物,在多个工业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其优异的高温稳定性和润滑性能使其成为高温和高负荷条件下理想的润滑剂。

网友A:
测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吗

定货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货在路上了…。

网友B:
关键要看价格,比蓖麻油都贵,那还不如蓖麻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要看价格,比蓖麻油都贵,那还不如蓖麻油

错。蓖麻油不适合四冲发动机的高温,易结蜡、易积碳,污染、损坏发动机。全合成是为了清洁、无积碳。

不过,二冲程发动机,还是用蓖麻油就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季戊四醇酯**(Pentaerythritol Ester)是一类由季戊四醇(Pentaerythritol)与脂肪酸通过酯化反应生成的 ...

楼主,你也藏了好多年了。

楼主:
这两天,又找出一个新的化学品--聚丙二醇(PPG)。以前论坛里有同学做了聚乙二醇(PEG)的成功实验,并提示某品牌油就是用的它。那么现在问了DeepSeek,给出以下回答:

在航模甲醇发动机燃料中,聚丙二醇(PPG)和聚乙二醇(PEG)都可以作为润滑剂,但它们各有优缺点。以下是两者的比较,以帮助判断哪种更适合作为航模甲醇发动机燃料中的润滑剂:

---

1. 润滑性能
- PPG:
  - 润滑性能较好,尤其适用于高转速、高温的发动机环境。
  - 在高温下稳定性较好,不易分解。
- PEG:
  - 润滑性能稍逊于PPG,尤其是在高温和高负荷条件下。
  - 高温下可能更容易氧化或分解。

结论:PPG的润滑性能更优,更适合航模发动机的高温、高转速工况。

---

2. 与甲醇的相容性
- PPG:
  - 与甲醇相容性非常好,能够均匀混合在燃料中。
  - 低分子量PPG(如PPG-400)更容易与甲醇混合。
- PEG:
  - 与甲醇的相容性较差,尤其是高分子量PEG(如PEG-400及以上)。
  - 可能需要额外添加剂或加热才能完全溶解。

结论:PPG与甲醇的相容性更好,使用更方便。

---

3. 高温稳定性
- PPG:
  - 在高温下稳定性较好,不易分解或产生积碳。
  - 适合长时间运行的发动机。
- PEG:
  - 高温下可能更容易氧化或分解,产生积碳或其他残留物。
  - 长期使用可能影响发动机性能。

结论:PPG的高温稳定性更佳,更适合航模发动机的高温环境。

---

4. 环保性和毒性
- PPG:
  - 相对环保,燃烧后产生的有害物质较少。
  - 对环境和人体的毒性较低。
- PEG:
  - 环保性较好,但高温分解可能产生少量有害物质。
  - 对环境和人体的毒性也较低。

结论:两者环保性相近,但PPG在高温下的表现更优。

---

5. 成本和可用性
- PPG:
  - 成本适中,广泛用于航模燃料中。
  - 易于获取。
- PEG:
  - 成本与PPG相近,但在航模燃料中的应用较少。
  - 可能需要特殊订购。

结论:PPG在航模燃料中的应用更广泛,成本和使用便利性更优。

---

6. 实际应用
- PPG:
  - 是航模甲醇发动机燃料中最常用的润滑剂之一。
  - 通常与硝基甲烷和甲醇混合使用,比例为2%-5%。
- PEG:
  - 在航模燃料中使用较少,更多用于医药、化妆品等领域。
  - 如果需要使用,通常选择低分子量PEG(如PEG-400)。

结论:PPG在实际应用中更常见,更适合航模发动机。

---

总结
PPG比PEG更适合作为航模甲醇发动机燃料中的润滑剂,主要原因如下:
1. 润滑性能更好,适合高温、高转速工况。
2. 与甲醇的相容性更佳,易于混合。
3. 高温稳定性更好,不易分解或产生积碳。
4. 在航模燃料中的应用更广泛,成本和使用便利性更优。

因此,PPG是航模甲醇发动机燃料中更理想的润滑剂选择。

楼主:
PPG(聚丙二醇)和PEG(聚乙二醇)的闪点、燃点和运动粘度系数因分子量和具体类型而异。以下是常见范围的概述:

PPG(聚丙二醇)
- 闪点:通常为150°C至200°C,具体取决于分子量。
- 燃点:约为200°C至250°C,同样因分子量不同而变化。
- 运动粘度系数:在25°C时,低分子量PPG约为50-100 cSt,高分子量PPG可达1000 cSt以上。

PEG(聚乙二醇)
- 闪点:通常为200°C至250°C,具体取决于分子量。
- 燃点:约为250°C至300°C,因分子量不同而变化。
- 运动粘度系数:在25°C时,低分子量PEG约为20-50 cSt,高分子量PEG可达500 cSt以上。

注意事项
- 分子量影响:分子量越高,闪点、燃点和粘度通常也越高。
- 具体数据:实际数值需参考具体产品的技术数据表。

如需精确数据,建议查阅相关材料的安全数据表(MSDS)或技术规格。

楼主:
到目前为止,订购了四种化学化工品:冷冻油PAG,冷冻油POE,己二酸二乙酯(双酯),PPG400(聚丙二醇)。

PAG以前实验成功了。但原品没有了,换一种。美国人爱用它,据说因为有钱。

POE,欧洲人爱用它。不知甲醇溶不溶?

己二酸二乙酯(双酯),闪点、燃点和运动粘度系数都较低,恐怕一烧全没了。

PPG-400如果成功,就不试PEG-600了。论坛前辈实验成功过了。

不管哪种行不行,最后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与蓖麻油混合,做成所谓“预混合”润滑油。再配甲醇,也有厂家是这么干的。

楼主:
己二酸二乙酯(双酯),完全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己二酸二乙酯(双酯),完全溶解。

楼主精神可嘉,加油

楼主:
结果是:PAG完全溶解,PPG400完全溶解,POE溶解度很低。POE看来只适合二冲程汽油发动机。待时机上四冲发动机试机。

楼主:
多余的冷冻油POE可惜了。再问DeepSeek POE能不能作为轴类高速运动部件的润滑油 它与橡胶、塑料有无反应?答案是非常适合。它适合温度范围宽,油膜坚固,化学稳定,挥发性低,与普通塑料和橡胶兼容。

既然这么多优点,作为四冲发动机的机匣内部与燃烧和油路都是隔绝的。蜗杆和凸轮蜗齿、连杆和曲柄、顶杆和活塞摇臂、轴承都是需要另外加润滑油的。加什么油不得而知。普通机油只能起到防锈作用。那么好了 POE就搁这儿用正合适。这些地方都没有塑料和橡胶。前轴承是金属盖儿的。二冲52级还是胶盖的了。计划是不是周密,确保宝贝疙瘩用完之后锃光瓦亮,完好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