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和丝杆的平行度一般是要怎么打千分表啊?

楼主(2025-02-19):
现在在装机了,之前我在广东那边工厂里,看到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工具安装在轴承座进行打表,但是那个工具定做一个比较贵,如果我用千分表来打表导轨和丝杆的平行度,一般是要怎么打啊?因为丝杆的槽是凹进去的,把表头打在丝杆上的话表头会跳来跳去。

楼主:
问了deepseek,答非所问

网友A:
吸在丝杆滑块上,顶着导轨滑块,然后摇动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在丝杆滑块上,顶着导轨滑块,然后摇动丝杆

不行啊,丝杆的那个滑块他是会左右转的,这样打表一点也不准。

网友B:
吸在导轨座上,表打到丝杠上,不是丝杠座,从头打到尾,侧面一次,上面一次,测平行度,一般来说这个精度要求不高,只要不歪的离谱,一般摇起来不会松松紧紧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在导轨座上,表打到丝杠上,不是丝杠座,从头打到尾,侧面一次,上面一次,测平行度,一般来说这个精度要 ...

打到丝杆上,就是那个表头会来回跳来跳去的。就是看那个表跳动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在整个行程上都差不多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到丝杆上,就是那个表头会来回跳来跳去的。

杠杠表,跳也不碍事,只管打

网友:
为什么要在装了滑块之后调整?

网友:
吸到滑块上,另外一测预紧,打另外一个的侧面。平行度满足了,在打丝杠等高,在平行

网友:
换平测头

网友:
吸在滑块上打螺母。

网友:
要是没杠杆表,可以螺母分别拧两头,用卡尺卡一下,用直尺卡下顶,看看有没有缝隙

网友:
哪用得着打表,导轨先不上紧了,把滑台上紧,滑到一端紧这一端的导轨,再滑到另一端紧另一端的导轨,再滑到中间松滑台螺丝消除应力,再紧滑台螺丝,然后再重复,多调几次后丝杆转动力量均匀就行了

网友(2025-04-09):
反复打就好好,把能打的地市都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