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标准舵机安装方式

楼主(2025-02-25):
亚拓舵机的安装方式是在安装孔内嵌入橡胶垫,再在橡胶垫的孔中嵌入铜套,然后用螺丝配合碳片安装,铜套太薄,容易割伤橡胶垫,长度不够,也起不到支撑作用。螺丝拧紧会把橡胶垫压扁,这种轴肩螺丝,光轴的外径和长度可以与橡胶垫完美配合,强迫症可以试试!

网友A:
现在谁还用胶垫?!
都是直接硬压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谁还用胶垫?!
都是直接硬压接!

硬连接伤舵机,喜欢暴力3D的,不考虑使用寿命可以!普通飞行还是加胶垫更好,但LZ这个就没法调节硬度了,时间长了舵机晃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连接伤舵机,喜欢暴力3D的,不考虑使用寿命可以!普通飞行还是加胶垫更好,但LZ这个就没法调节硬度了, ...

可以根据情况加垫片,让螺纹拧到底时松紧度合适,川统的安装方式是靠螺丝胶定位,胶少了容易松动,胶多了不好拆,M2.5的螺丝直接拧容易滑,加热会损坏橡胶垫,如果空间允许可以买一些,长度合适的,机米螺丝用螺丝胶粘死在舵机座上,然后套上舵机,用防松螺母固定,不用涂螺丝胶,拆装不用加热,也便于调节松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谁还用胶垫?!
都是直接硬压接!

是的,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带台阶的垫片和舵机安装孔配合,刚性连接在舵机座上,这样动作响应快速精准,只是我更在意舵机寿命

网友C:
铜套装反了。
带边的那一边对机器的板子。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XQ-POWER的舵机

楼主(2025-04-11):
引用 网友C:
铜套装反了。
带边的那一边对机器的板子。

我之前是你说的这种装法,但是会在金属件上留下痕迹,同样也会割伤橡胶垫,而且不平整影响美观,最好是把铜套从碳片孔里穿过去,再插入橡胶垫,但是得换长一点的铜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谁还用胶垫?!
都是直接硬压接!

亚拓舵机不用橡胶垫,也得配刚性垫,现在正在找合适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