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造的这款台钻怎么样

楼主(2025-02-26):
想买个台钻,不知道这个怎样,不同于传统台钻,电机直接主轴。以钻金属为主这个钻不知怎样,感觉那个极至板转速800的在钢板上直接钻10mm孔还可以。

网友A:
这么轻啊,钻的时候机器容易抖

网友:
海鲜市场有自制的,轨道是线轴承,夹头是合资厂的。那个精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买武夷山牌台钻,如果嫌贵可以买个二手的,质量好,精度高,我用的就是。别买小厂的

网友B:
立柱不标直径标周长就显得比较鸡贼。

网友:
想要小的可以学这位兄弟自己动手做一台

网友:
钻木还将就,金属,估计够呛

网友C:
看结构,就没有什么精度,没有机械变速,扭矩不够钻10MM孔。还是传统台钻机构相对合理。
还是上面2朋友,推荐的靠谱。

网友:
就是能钻孔,精度什么的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轻啊,钻的时候机器容易抖

提醒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立柱不标直径标周长就显得比较鸡贼。

网友:
凡是说加厚加粗的,实际都是薄的可怜,小的可悲。
凡是说德国,日本技术的实际都是地摊货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结构,就没有什么精度,没有机械变速,扭矩不够钻10MM孔。还是传统台钻机构相对合理。
还是上面2朋友, ...

串激电机不可能没减速,内部和手电钻一样的有齿轮减速,不过它是定减速比的,不能像皮带塔轮那样变速,本来就是玩具级的东西,要求别太高

网友:
周长150mm,直径48mm,厚度估计两三毫米,真想买个小台钻,可以看看飞跃台钻,立柱不粗但是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