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MD25V铣床电路故障,有遇到的请指导一下

楼主(2025-02-28):
具体的情况是:开机启动,主轴有电流声,触动调速旋钮,有时能转,大多时候不能(最早出现这个问题是偶尔不转,调一下调速旋钮就恢复了),现在几乎不转,调一下调速旋钮偶尔可能会转。我以为可能是电位器坏了,但是更换了一个电位器还是不行,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友友吗?

(注:我的机器是2018年冬购买的大概,当时就是在论坛里看到的团购贴,就参与了一下,也不知诸位友友还在不)

网友:
电路板上插头都动一下,还有几个电位器,拧一下再拧回原位试试。

网友:
买个变频器直接带电机,二手变频器才100块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今天太晚了,只能明天有空再试了

网友:
电刷是否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