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师么,求教一个问题,华科尔RX2637主板问题

楼主(2025-03-03):
这是一个华科儿的接收,可以对频!型号像是RX2637 只有3个舵机插头有反应,转动板子,陀螺仪也没有反应,

楼主:
油门接口,电调一直像无信号响。是哪里没接对吗?

网友:
楼主这发帖的时间跨度也太大了,2013年发的一条,现在都已经2025年了

搞这些已经没啥意义了,凑够钱买个S1,S2

华科尔是落后时代的玩意,我花了几十万都玩不好,现在回头想想,后悔莫及,算是为中国航模产业做了点点产值上面的贡献了,拉动就业,拉动航模个体中小微企业的经营,这样想会让自己变得高大上一点

楼主:
昨天才发的,大疆无人机也有。大疆无非就是充电,放飞,放飞,再充电。没有自己动手的那种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才发的,大疆无人机也有。大疆无非就是充电,放飞,放飞,再充电。没有自己动手的那种快乐

这种是非常专业的问题,每种陀螺仪的预备设定不一样,比如九鹰318A主板和你的这个外表长的一模一样的,但一通电陀螺仪就有反应了,你这个应该是陀螺仪的初始化要取决于油门通道是不是已经不是hold的位置了,跟130X的主板差不多,油门通道非hold位置的时候陀螺仪才会起作用,在拔掉电机的情况下试下油门的0位置和100位置分别给主板通电

网友:
这个好像是master cp 直升机上面的,可能电调不匹配,换个刷了blheli的试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以前华科尔不装电调舵机不动,这个接收还有个脚是检测电池电压的,不接舵机也是不动,哈哈哈!才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