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同款Q6 lite充电器,屏幕、滚轮故障的小伙伴参考

楼主(2025-03-06):
某购物平台显示屏关键词“2.4英寸SPI液晶显示彩屏/IPS全视角14P/充电器Q6 /SC608/M6D/X6/X8修”
滚轮关键词“旋转编码器/ CEN652812R01/ 插件/ Kailh(凯华)”
【idst艾斯特Q6lite换个显示屏与滚轮】

网友A:
搜到了。40块。。。。也不知道能用多久。还是不换了,黑边就黑边把。。。这屏幕不碰不压就放那,就能变黑。实在是太辣鸡了。其实这种古董屏幕最多10几块钱。但是608不一样,以前买过一片,试过不行。

网友B:
这屏太差了!我的也换了一个
编码器不用换!喷点酒精转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屏太差了!我的也换了一个
编码器不用换!喷点酒精转转就好了!

我也用WD40试过了,后面飘移太严重。。。选不上菜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到了。40块。。。。也不知道能用多久。还是不换了,黑边就黑边把。。。这屏幕不碰不压就放那,就能变黑。 ...

我经常带场外充电压了一根黑条,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