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2陀螺仪求助

楼主(2025-03-06):
求教各位大神
RF2 陀螺仪设置都完成了,未安装桨叶,在自稳模式下,推油门,开始运转,在未推动摇杆的情况下,但是十字盘开始向后倾斜。请问这是因为哪里没设置好吗?
是陀螺仪的滤波没设置好吗?

屏幕截图 2025-03-06

网友A:
肯定不对!
排除了设置原因,就查遥控看是不是遥控摇杆信号漂移太大!一般5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对!
排除了设置原因,就查遥控看是不是遥控摇杆信号漂移太大!一般5以内!

应该说舵机,电机,混控 好了,各个多面反应都是正确的。别的参数是按照B站一凡大师的设置做的。
然后是 在自稳模式下会前倾,在手动模式下又不会动。
遥控器漂移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舵机,电机,混控 好了,各个多面反应都是正确的。别的参数是按照B站一凡大师的设置做的。
然后是 ...

在平穩的地方放好機子,重新校準一次加速度計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舵机,电机,混控 好了,各个多面反应都是正确的。别的参数是按照B站一凡大师的设置做的。
然后是 ...

自稳斜盘修正正常!需要飞起来校正姿态的!网上有教程!

网友:
自稳啊,没飞起来斜盘会自己修正,正常现象

网友:
沒看仔細問題,不要用自穩/半自穩起飛,很容易誤修正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