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00级飞机,主营航线

楼主(2025-03-07):
现在又有时间折腾了,目前450简单航线,大佬们推荐下无副翼500级的,换下手感
要求:
1.电动,无副翼,500以上,不超过550
2.简单航线也会炸鸡,所以要容易维修、配件容易买到

网友:
现在小罗550不是挺便宜的就那个吧 ak550我本来也想买结果发现太重

网友A:
小罗550!现在2999元还带电机电调!
可以装500浆飞!

网友B:
玩了550,还要玩700,直接买700算了,我最开始玩450的时候就没想过会买700,所以充电器买的a9小功率的,450其实是325,后来又改360玩了一段时间,直接上700了,充电器也换成308了,所以你直接买700,整体上还省钱

网友:
我不知道你简单航线炸机是怎么做到的,但是越大炸机的几率越小,一方面是容易操控,一方面是不敢炸,比较谨慎,我以前飞325、360经常炸,飞700就再也没炸了

网友:
我还在玩500pro,收了很多停产件,也是飞简单航线玩的,半静态机。练习机,就现售便宜随便买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罗550!现在2999元还带电机电调!
可以装500浆飞!

什么电机和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了550,还要玩700,直接买700算了,我最开始玩450的时候就没想过会买700,所以充电器买的a9小功率的,450 ...

550还是有用的建议保留  3 08太麻烦了我换dx12了直接 12 s多舒服  用308天天怕插错 紧张的很

网友:
380还不够你飞,桨长一点手感差不少。我是450改亚拓470旋翼头,现在耐炸不少,原来的配件还能用,现成的飞越480尾管,够你升级到360桨。

网友:
现在市面上没有500级,都是420级别,420桨比425个头差一大截,可以升级425或者475大桨,要换一些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0还是有用的建议保留  3 08太麻烦了我换dx12了直接 12 s多舒服  用308天天怕插错 紧张的很

我充电倒没插错过,就是有两次把电池的正负极插一起了

网友D:
淘宝上有550的清货机,价格便宜,但不知道能不能上天

网友:
妙或者AK550,练习机图的就是便宜随便炸

网友:
还是要小心点,新手去飞场飞,飞机不会飞没了,炸一下大桨旋翼头还是挺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有550的清货机,价格便宜,但不知道能不能上天

带几个面包买张票送一杯咖啡,可以玩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几个面包买张票送一杯咖啡,可以玩一天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