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舞700改32cc汽油

楼主(2025-03-10):
发动机刚磨合完,还没敢收油针,比较富油,发动机缸头温度120度左右

网友:
你这改完,飞机重量多少?一箱油多久消耗完。

楼主:
起飞重量接近6KG,一箱500CC油10几分钟没问题

网友A:
挺好的,汽油飞行成本低,侧板需要改动吗?

网友B:
缸头上水冷,循环用电脑cpu散热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汽油飞行成本低,侧板需要改动吗?

其实3D飞行成本最低的还是电的。我这家飞机的上侧板用原来的,改了下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缸头上水冷,循环用电脑cpu散热套件

这个思路不错,那样的话就直接用船用发动机了。不知道重量会不会大幅增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不错,那样的话就直接用船用发动机了。不知道重量会不会大幅增加。

最简洁的方法是用旧款OS91改个G5汽油专用火头直接烧汽油,但也是温度不可控,温度解决了就很完美了,可以简单3D

楼主的3D汽油机视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洁的方法是用旧款OS91改个G5汽油专用火头直接烧汽油,但也是温度不可控,温度解决了就很完美了,可以 ...

如果这种方式发动机能长时间稳定工作的的话,也可以想办法加强散热。一是加大散热风扇,原来的风扇是甲醇发动机用的,汽油机转速低,发热大,不合适。我觉得参照京商260的散热方式更好,可以通过传动比调节散热风扇的转速。二是加大散热缸头,网上有定制的,这样就相当于OS GT15HZ II了。这个动力也只能飞600级的。

楼主:
https://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855383
这是国外用OS GT 15装600直升机的改装办法,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种方式发动机能长时间稳定工作的的话,也可以想办法加强散热。一是加大散热风扇,原来的风扇是甲醇 ...

嗯嗯,加大缸头或者水冷那是唯一的方法了,我感觉甲醇机烧汽油更耐操,那个GT15的我听说都是很容易的拉缸,我都飞了好多次想体验一下拉缸的感觉都没机会,温度200度,不过我每次飞3分钟就下来了

网友D:
120°略高,但是已经很不错啦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D:
120°略高,但是已经很不错啦

我的NX4泰世T10发动机烧汽油的时候温度超过200度持续飞一箱油都没拉缸,烧汽油太难听了,我现在改回飞甲醇了,上周刚调好发动机,这发动机非常难调,油针没有固定的圈数,先要极度富油大圈大圈的往回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