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十字盘 调平后

楼主(2025-03-16):
十字盘水平 桨叶对折重叠 螺距尺归0.但是自稳模式下飞机起飞 往左后偏。飞控
舵机
中立 调节副翼舵机。飞机起飞悬停不偏了 但是油门中间 螺距又变成非0了 怎么调试

网友A:
十字盘调平和你陀螺仪水平是两码事。还有起飞前的陀螺仪校准时间一定要摆平。。。。再者,自稳模式,也不可能绝对水平。你不能保证你校准时候的地面是绝对水平的。。。
所以,压根不是问题。

网友B:
自稳模式升降摇杆下拉到底4秒,应该会有灯闪,起飞悬停,修正到能定点,稳定后升降副翼不要动,降落,升降拉到底4秒.b站有视频教。

网友C:
调平不是你这样调的,调平是要打开陀螺仪在陀螺仪软件里调中立点0螺距
你的M2支持么?
不支持的话,操控起来没问题就行了,小鸡嘛不能跟大鸡比。

网友D:
如果你是通过调节舵机中立点的方式解决自稳漂移的话完全就是错的,M2自稳有专用的校准方法,3楼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