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与尾巴行程中点问题

楼主(2025-03-16):
450机子,14SG控,黄K8
尾巴行程这里分别是86 88,挺完美的,结果发现尾桨对折不是重叠!这不符合先物理中点再软件辅助调整的基本原理啊?
飞起来K8不调整的话不就自旋了吗?
K8调整了那左右行程不就不一样了吗?
是我哪里理解错了?!

左右分别86 88

左右分别86 88

K8中各中立点为0

K8中各中立点为0

网友A:
尾中联往外一点,保证能固定紧就行。不知道看得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中联往外一点,保证能固定紧就行。不知道看得懂吗。

刚查了下资料,中点的时候要不要夹角的问题有说不要,又说要的为了抵消主桨扭力
尾桨中立点到底要不要有夹角? - 电动遥控直升机-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资料,中点的时候要不要夹角的问题有说不要,又说要的为了抵消主桨扭力
尾桨中立点到底要不要有 ...

你要是看亚拓的说明书或者有些其他品牌的说明书,本来中立点就应该带夹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看亚拓的说明书或者有些其他品牌的说明书,本来中立点就应该带夹角

到处找不到450PRO的说明书不知道是否有电子版共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处找不到450PRO的说明书不知道是否有电子版共享下

有,要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或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要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或邮箱

先感谢!1550927825@qq.com

网友:
尾啦杠长度也能调 灵活的东西

楼主:
用手机蓝牙调的没有这个,原来还有这个说明,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蓝牙调的没有这个,原来还有这个说明,感谢!

我用 K8 沒用過安卓手機去調,不是沒有這軟件,而是我看過不少被耍的案例

用手機調設過後跟桌機板的軟件裡的數據對不起來,有的還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处找不到450PRO的说明书不知道是否有电子版共享下

官网里有一堆说明书,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https://www.align.com.tw/index.php/manuals/helicopter/

网友:
官網 450PRO 下架很久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里有一堆说明书,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https://www.align.com.tw/index.php/manuals/helic ...

官网找过了,确实没有

网友D:
问一下k8能用在有副翼的550小直机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k8能用在有副翼的550小直机上吗?

有副翼,只要锁尾?那应该没问题,700都有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要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或邮箱

能给我一人发一份吗?50167816@qq.com 十分感谢

网友E:
尾巴中立点可不是0螺距的位置,尾巴的中立点是正好能抵消大桨的扭矩。另外尾巴0螺距位置2边的行程确实应该不对称。对称就肯定不对了
毕竟尾巴0螺距位置飞机已经可以旋转了,所以一边的行程应该大点,一边的行程应该小点。
另外尾巴都是陀螺仪控制的,只要起飞后左右旋转都没问题就行,哪边打方向舵行程不够,再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中立点可不是0螺距的位置,尾巴的中立点是正好能抵消大桨的扭矩。另外尾巴0螺距位置2边的行程确实应该 ...

先感谢!
其实还是要先物理调整好中立点(变距环在正中间,最好按说明书调,有些机型要留角度),这样能保证左右打杆行程一致
至于飞起来后的扭矩补偿(即变距环在不在中间)就要靠陀螺控制了,能锁尾就行

网友F(2025-04-16):
k8不认尾舵中立点的,两边行程调了让尾滑块能走到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8不认尾舵中立点的,两边行程调了让尾滑块能走到头就好了

尾舵机调中心,舵机臂垂直舵机,调整拉杆使变距环在尾轴中点,应该是这样吧大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调中心,舵机臂垂直舵机,调整拉杆使变距环在尾轴中点,应该是这样吧大师

都可以,k8尾行程控制在95-105这个区间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