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顶级板机!我入手了地平线的新品雪狐F3P

楼主(2025-03-18):
F3P能在室外飞?还能室内吊机?没错,地平线的这款雪狐就可以,它可以说是一架多功能F3P,本期我们就来测评一下~

我的这架飞机为BNF版本,即为完全安装好电子设备的飞机搭配好了接收机,到手后需要做一些安装的工作,大约30分钟,主要是上下翼之间的调整。虽然是双翼机,但是外场装机难度不大,机翼的固定均为卡扣形式,调好长度的连杆可以直接安装,属于比较方便的双翼机。

接收机里内置了这架飞机的初始设置,比如中立点、行程量、正反舵、曲线等,与地平线的遥控器对频后,可以直接读取这些数据,避免了新手因不会调整而导致的飞行损失。

这架飞机的整体材质为高硬度的PP板,这种材料有一定的韧性,但是硬度大,飞行质感更好。整机涂装为蓝色风格,地面有极具运动感的赛车旗帜,表面大面积的喷漆非常平整光滑,颜色交界处清晰,喷漆颜色均匀,堪称工艺品。

这架飞机有很多人性化的设计,尾舵连杆有多处固定套,保证舵面运动准确。电池固定位分为机头和机身重心处,方便玩家选择不同的电池,并且新手可以将电池安装在头部来保证飞机的俯仰安定性,老手可以将电池放在重心处来保证飞机的俯仰机动性,新老通吃十分友好。

飞行性能上,我选择了重心靠后的方式,各种特技都不在话下,动作精度很高,哪怕试飞当天达到了3-4级大风,都能稳定飞行。BNF版的接收机带有陀螺仪功能,我几乎全程使用增稳模式,抗风性能极佳,新手可偶尔使用自稳功能救机,它可以将飞行难度降低许多。

品牌:地平线模型
机型:雪狐4-Site
翼展:800mm
重量(不含电池):447g
接收机:AR630+
建议电池:3S 850-1100mAh LiPo
昊子使用的设备:
地平线NX7E+遥控器,格氏金砖3S 750mAh锂电池

网友(2025-04-29):
当年的梦想机型,觉得特别喜欢,从RealFlight的机型参数三视图里截图出来,改线图,画过图纸,设计涂装,但没等打印开工,赶上硬盘损坏,图纸就没了,一直扔下了这么多年。地平线这款,唉,怎么说,对于装过正经覆膜F3P的来说,这尺寸、这材质、这重量,这个价格,3S电池,估计应该是飞不出模拟器里的效果了,有些遗憾。不过觉得我最终还是会管不住冲动弄一架,当收藏了。

网友:
或者弄一架做模板,改用EPP做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