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锥孔同心度不好,做个磨头支架。

楼主(2025-03-21):
不知能修复吗?跳动3丝。主轴锥孔之前没磨过,直接车床车的。现在数控铣没问题就是精度差了点。

60mm小6丝

60mm小6丝

网友A:
误差应该是来自数控铣的丝杆或同步带,应该检查重复定位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应该是来自数控铣的丝杆或同步带,应该检查重复定位的精度。

尺寸不正是刀具让刀或刀晃动不同心造成的,比如刀具在刀路设定是 4㎜直径,但一晃动那直径就会增大直径。直接就会造成尺寸减小。机床重复精度我打表过没问题。

网友B:
我的雕刻机主轴也跳动3丝,但并不影响我使用,给PCB钻0.8的孔、上3001的平底尖刀都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雕刻机主轴也跳动3丝,但并不影响我使用,给PCB钻0.8的孔、上3001的平底尖刀都不影响

今天打表了主孔锥孔1丝内,问题是锥度不对。刀柄与锥孔配合不好,BT30刀柄锥孔跳动10丝。拉抓拉了紧没发觉。后期用磨头修磨接合红丹粉检验应该能修好。

网友:
这个牧田看起来好山寨 的感觉啊,哈哈哈哈

网友(2025-04-28):
这东西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