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 富丽X360 写给入模新手

楼主(2025-03-22):
20145月入了第一台450级直升机泰世X3(无金属升级件)。这台机虽然是塑料机,但是强度、精度、飞行操控感都算满意。后来忙于其他退模全都出了咸鱼。时隔11年心痒难耐再次入模。鉴于X3给了我很好的印象这次打算入他的仿制版X360对比一下。
买的是新款X360,飞机已经全部装配完毕,说一说装机感受。
1、主旋翼横轴采用M4螺栓,看着就结实,估计是老板被那些射浆的搞烦了,M3级别都跳过了直接M4,嘿嘿。
2、全机各零件加工精度基本OK,装配精度满意。
3、重要结构件的塑料硬度不如X3
4、大齿盘和皮带轮之间的垫片随机只有20.1,我这台2个垫片全垫上还有很大的间隙,没办法只能淘宝买了10*14*0.2的垫片,加上一片完美解决。
5、主轴底部的卡簧是有方向的,电子装配说明书没有写。卡簧的平面朝大齿盘,有倒角的弧面朝主轴根部,如果反过来装差很多。
6、桨夹内的推力轴承安装,电子装配说明书上中间圆珠滚轮3D示意图画得不对,要看文字说明,中间的圆珠滚轮凹面朝向主轴。区分松环和紧环,有个小技巧,把2个环叠在一起看中间的孔,很容易区分出哪个内孔大,内孔大的靠近主轴。
7、尾旋翼轴和T型座连接的止泻螺丝开槽太窄,止泻螺丝无法完全沉入。我开始以为没拧进去结果滑丝报废了T型座。买了个新的用锉刀略微加宽了开槽(把止泻螺丝放上去比就知道要加宽多少,锉刀要往加宽方向用力,几下就搞定),完美沉入止泻螺丝。
8、随机的电机固定螺丝是M2.5*6的,没有配M3.0*6太小气,我用的花牌电机是M3*6的固定螺丝,手里没有只能淘宝购买。
9、升降舵机球头扣连杆导轨一侧没有扣入方向标记,安装和拆卸稍不注意方向就报废
以上就是X360装机后的一点感受。以前X3无升级件飞得很爽,无数起落也没有啥问题就一次酒后操作扎水沟里了,所有电子件拆开热风机远距离吹干,所有轴承上油依旧一级棒。X360还没开始飞,飞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到底怎么样。
下面再说说新手入模X360需要准备的工具及配件
一、必备工具及配件
1、A6以上级别充电器及电源、充电接线板
2、焊台或者电烙铁、焊丝、焊锡膏
3、内六角螺丝刀 1.5*1把、2.0*1把、2.5*2把(对紧主浆横轴螺丝)、0.9*1把(紧固尾轴插销螺丝用,新机随机有送)
4、球头扣钳(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球头扣钳是否完美压在塑料头的2边,如果位置不对可以用老虎钳矫正开口大小,我就因为没检查搞废了一个球头扣)、卡簧钳、尖嘴钳(最好配2把,对紧球头扣拉杆用)、美工刀
5、游标卡尺、电子螺距尺
6、螺丝胶(高强必备、中强可用高强代替)
7、4.0热缩套管(电机、电调线用)、1.5-0.8热缩套管(舵机线用)
8、舵机线(尾舵机线延长用)、舵机线插头(备上以免要用的时候没有)
9、3M双面胶(新机有送),天线固定贴、扎带
10、XT60公母插头、电机电调香蕉插头(备上以免要用的时候没有)
11、10*14*0.2垫片、小平口锉刀、配套电机固定螺丝
12、锂电池扎带或者窄胶带(捆绑电池和电池板)、魔术贴(粘贴电池和电池板)
二、选配工具
1、桌面垫布1块(螺丝掉下去不会弹走)、小毛巾2块(钳子对紧球头扣用防止夹伤球头扣,拧头罩支撑螺丝也需要)
2、热风机(紧固热缩套管用,可用打火机代替)
3、热熔胶枪、胶棒(修修补补头罩还是蛮好用的)
4、十字盘水平座(目测其实就可以)
5、镊子(最好还是配上,方便太多了)
6、推力轴承润滑膏(黑色)、电机齿主轴尾轴及十字盘球眼润滑膏(白色),润滑油、针筒(轴承加油润滑)
7、大桨调平器(基本用不上)
8、超能胶或者AB胶(2个尾撑杆用,感觉没啥必要,不上胶已经非常难组装)、卡夫特胶(用处不小建议备上)
9、尼龙舵机线保护套(太麻烦,我没用)
10、5*9*0.15*7*0.1大桨横轴垫片(以后大桨夹虚位大的时候用上)
11、3D遥控器摇杆头(用了就离不开了)、遥控器脖挂绳(好用)
12、遥控器升级大容量锂电池(续航时间长,配合A6用方便充电快捷)
  以上就是安装X360必备和选配的工具,置办齐全才能安装一次到位,否者缺这个少那个只能干瞪眼等淘宝到货。下面再说说X360安装的一些注意点,也蛮重要的。
X360安装注意点:
1、组装X360顺序(切忌一上来就按说明书完全组装)。
a、电调参数、陀螺仪舵机参数初步调整正确参数(第一步先完成,非常重要)
b、遥控器摇杆矫正、系统参数设置,新建直升机模型让所有参数曲线回归默认(斜盘类型选择Normal即可,斜盘的控制是陀螺仪完成的,120°要在陀螺仪中选择)
c、遥控器和接收机对频
d、开始组装直升机,安装过程中所有舵机不要安装舵机臂(很重要,当然如果你装机前4个舵机已经上电归位可以安装舵机臂)
e、按说明书组装飞机、布线捆扎。接收机天线用天线固定贴定位,最好不要用扎带以免损伤天线。电机不要接插,因此电调固定板暂时还不能固定,待陀螺仪所有参数设置完毕后接插电机固定电调板。
f、上电让舵机齿轮归位,安装舵机臂,完成陀螺仪所有参数设定(期间电机不要接插)
g、接插电机、固定电调板,组装完成。
h、矫正电调油门行程(正式飞行前记得矫正)
i、设置遥控器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等等飞行参数
j、给电池充电,开始爽飞
2、所有螺丝、螺纹孔用餐巾纸去油(尤其大小桨夹轴),螺丝用餐巾纸包裹了用螺丝刀转,螺纹孔把餐巾纸捏细了往里转,深入后倒退转出。不去油螺丝胶可能无效。
3、溢出的螺丝胶一定用餐巾纸擦拭干净,以免凝固影响轴承、钢轴的顺滑
4、加油润滑后一定要擦拭干净,不然以后粘得全是灰
5、所有螺丝不要太大劲过拧,第一防止滑丝,第二过拧螺丝内力变大影响强度。
6、螺丝胶不要用太多,螺丝前端有2-3丝牙即可。不然以后多半拆不下来了。
7、大桨、尾桨不要拧得太紧,用手略微用力能移动桨叶为宜。
8、几个起落后检查所有螺丝是否有松动、各部件之间虚位是否正常。该紧的紧该加垫片的加垫片。
9、电调设置成缓启动模式,给油门后电机不是立马开足马力而是缓缓启动。说不定哪次调机忘记拔电机,这个设置就重要了。
103S电机配3S电池,6S电机配6S电池。电调默认可以自动识别3S还是6S
13、电机轴径和电机齿孔径要配套(套机不存在这个问题商家给配好了)
14、锁尾舵机用好点的,也许解决尾巴锁不住的问题就靠一个好舵机。
15、塑料球头扣是有方向的,从圆孔大的一面往里扣入。辨识哪边圆孔大有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看下方的标识,第二个方法是近距正视圆孔观测2个圆轮廓线很容易区分哪边是大圆孔。升降舵机固定导轨那里的球头扣是没有标识的,安装、拆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向,我就是搞错了方向报废了一个球头扣,这玩意10块钱一套不单卖。
16、电池固定的位置最好不要随意,定位方法也比较简单。把主轴最上方的帽子取掉,拧入螺丝用一根线吊起直升机,大桨展开与尾管平行。直升机保持平衡水平即为电池安装位置。建议有几块电池就配几个电池板,方便快捷。
暂时就写这么多吧,以后有时间再写个DX8遥控器搭配AR7200BX设置的帖子,这次2样咸鱼花了660元淘来的,感觉很超值。AR7200BX集成了正版MB陀螺仪和DSMX接收机,布线少了个接收机,如果怕信号强度不够还可以接插1个卫星增强信号。
附上铁汉、王周海MB陀螺仪调机视频(视频里应该是3.0版本,后期版本请对应版本说明书设置)
https://v.youku.com/video?vid=XNjM5NTExNjIw&scm=20140719.manual.299058.video_XNjM5NTExNjIw&spm=a2hkt.13141534.1_3.d_2

网友:
有心了,考虑到成本x3x360还是最好的入门机

网友A:
感觉A6有点太慢了这个年代来说  Q6也行啊又中文还轻  虽然精度确实有点糊弄 反正又不会炸又是小电池纠结他干嘛

网友:
飞X360完全没有一点压力,因为配件实在是便宜,新手福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A6有点太慢了这个年代来说  Q6也行啊又中文还轻  虽然精度确实有点糊弄 反正又不会炸又是小电池纠结他 ...

还可以啊, 6S1500毫安的电池  2.5-5A充电 我感觉速度还行,我选择是4A10分钟左右吧充到4.2左右,后面小电流充,直接停止就行。小电流充非常耗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啊, 6S1500毫安的电池  2.5-5A充电 我感觉速度还行,我选择是4A10分钟左右吧充到4.2左右,后面小 ...

可是q6大概300块钱可以达到10的多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q6大概300块钱可以达到10的多安。。。

450级的电池,5A应该是极限了吧。再大电流电池多半吃不消了。我这个A6是10多年前买的了,对付450级和小飞机感觉完全够用了
如果要玩500-700级飞机,这个充电器肯定是不行的。充电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级的电池,5A应该是极限了吧。再大电流电池多半吃不消了。我这个A6是10多年前买的了,对付450级和小飞 ...

是啊 差不多的钱 干嘛不买电流更大的

网友(2025-04-26):
引用 网友B:
螺距抽得猛的话要用68.69mm的尾桨
原厂62mm太小了
推力不太够

恩,换了大尾桨好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陀螺仪设置尾巴预补偿螺距,
另一个是看你用多少油门飞的,转速低了猛推螺距尾巴跟不上很正常。

恩,转速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的,是因为你急推螺距后自旋扭矩瞬间增大,你的陀螺仪锁尾来不及反应。
先找找资料看看你的陀螺 ...

恩,应该是尾巴角度校准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亚拓470真命苦,结构基本差不多,硬是没被摩友看上,尾款细了点尾波差了点,机身还是不错的

皮470没法使,得轴传,且470那个电机座塞2520孔位还不对,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皮470没法使,得轴传,且470那个电机座塞2520孔位还不对,好麻烦

我之前飞的最爽的那台470就是用的2520,电机孔安装没啥问题呀,470皮的问题主要是尾管座锁不住尾管,得自己在尾管座两侧钻两个M2左右的孔锁住尾管,这样就是不耐炸了,逢炸必断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A6有点太慢了这个年代来说  Q6也行啊又中文还轻  虽然精度确实有点糊弄 反正又不会炸又是小电池纠结他 ...

qf台湾省的精度还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