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遥控器设置

楼主(2025-03-24):
在装配、调试直升机电子设备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对遥控器的设置,本文是写给刚入模新手的。DX8是地平线的一款遥控器,应该是停产了,能买到基本只有咸鱼了。10多年前刚入模我买的第一个控是DX7S用下来感觉不错,这次回归本来想买个14SG的,看到咸鱼DX8价格低的让我不敢相信,虽然是仅带原装电池的裸控但是价格低廉,果断拿下!
购买了全新的4000毫安DX8定制锂电池,续航强劲,搭配A6充电器充电快捷。另外3D摇杆是必须要升级的,这个用了之后的模友估计都离不开,操控手感直接上升好几个级别。脖挂绳也是必备品,操作的时候舒服很多,统统配上。
闲话少说现在进入正题,开始讲DX8的设置,我对这个控了解也有限,更加详细的内容只能模友自己慢慢摸索了。
一、摇杆操作手感的调节
在遥控器背面有2个橡胶块,分别对应2个摇杆。你需要调节哪个摇杆就扣下对应位置的橡胶块。扣下橡胶块能看到2个螺丝,这2个螺丝就是调节摇杆控制手感的,油门摇杆其中一个螺丝拧紧后摇杆移动会有棘轮感,另外一个螺丝是阻尼感强弱的调节,根据自己的喜好调节2个螺丝的松紧即可。
二、建立直升机模型
    说明:所有移动都用滚轮来完成,所有确认都用按下滚轮确认,退回上级菜单点击屏幕左侧BACK按键,清除正在设置的内容点击屏幕左侧的CLEAR按键。
1、按住滚轮不放,开启电源进入System Setup(系统设置)
2、移动滚轮选择Model Select(模型选择),从Model 1~Model 30 总计有30个模型,选择一个没有使用的空模型,如果你一个模型都没有就跟我一样移动到Model 1 按下滚轮确认。以后更换操控的飞机模型都在这里选择更换。
3、滚轮往下翻,选择Model Reset(重置模型)。作用:清空此模型下所有的设置数据。
3、进入Model Type(模型类型),选择直升机图标,选择后如有重置提示选择确认
4、进入Model Name(模型名字),用滚轮慢慢输入一个名字,名字不满意就按2CLEAR清空。比如飞机是X3就输入X3,这样在最后操控飞机的时候屏幕上会显示当前模型的名称,方便你核对是否选择正确。
5、进入Swahs Type(十字盘类型),使用默认选择1 NORMAL。不要选择120°,因为十字盘的操控全都是陀螺仪负责的,遥控器不用管。
6Sw Select (开关选择),这个默认即可
7、进入F-Mode Setup(飞行模式设置),上面的Flight Mode(飞行模式,就是3种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飞行模式,用来切换普通飞行、定速巡航、3D飞行等)不用改,下面的Hold(油门锁定)用滚轮选择到Hold,油门锁定非常重要,除了飞行时关闭,平时保持Hold开启,开启时主屏幕会有Hold字样显示,表示油门已锁定,此模式下推动摇杆电机不会运转。
8Trim Setup(微调设置),默认即可
9Model Copy(模型拷贝),一个设置好的模型直接复制到另一个模型
10Warnings(警报提示)
aThrottle Over (油门报警,如果开启遥控电源时油门超过后面那个百分比数值就会报警)采用默认设置Act。防止直升机刚接电池电机就启动;
bStunt 1Stunt 2(对应F-Mode1档和2档)采用默认设置Act。因为模型全设置完毕1档和2档哪怕油门摇杆最低位也是有油门量的。防止刚接电池电机就启动;
cHold(油门锁定报警)默认开启Act ,如果选择禁用Inh,开启遥控时如果油门锁定打开并且F-Mode1档或者2档,遥控不会发出任何警报。建议选择开启Act,防止F-Mode在错误的档位。
dAlarm(报警模式),Tone(声音报警),Vibe(震动报警),我单选了声音报警Tone
  11Telemetry(应该是数据回传),新手Pass,我也不懂
  12Frame Rate 根据你的接收机选择。一般选择22ms DSMX 即可
  13Trainer(应该是教练模式)默认禁用,新手不用管
  14System Settings(系统设置)
      aUser Name(用户名),此名字会显示在遥控器开机画面
      bContrast(显示屏液晶字颜色深度)
      cMode 此项为遥控器摇杆模式,2为美国手,其他1/3/4没有去研究,因为我是美国手,嘿嘿
      dRegion (应该是遥控器使用区域)这个不用管,默认即可
      eLanguage(语言),别想了没中文
NEXT进入下一页
      fBatt Alarm(报警电压),屏幕能看到电池电压
      gBattery Type(遥控器电池类型),根据你使用的遥控器电池选择对应的类型
      hInactive Alarm(遥控器无动作报警时间)设置遥控器开机状态闲置多久报警
NEXT进入下一页
NEXT进入下一页
i、这里你会看到好多问号,这里是矫正摇杆行程、AUX3行程的。矫正好了保存SAVE
此时自动退出System Setup(系统设置),进入正常开机状态。
      jTransfer SD Card 此项是管理使用遥控器左侧那个SD存储卡的
三、设置直升机模型
正常开启遥控器电源开关,无报警正常开机后。此时拨动Hold(油门锁定)、F-Mode(飞行模式)开关,左上角会分别显示NormHoldFM-1FM-2对应开关的不同位置。中间是模型编号以及模型名字(前文系统设置里刚设置的模型和名字)。右下角一个直升机图案,如果显示固定翼就错了,回到本文开始重新弄。
按一下滚轮进入直升机模型设置菜单
1、Servo Setup舵机设置)
a、进入这个菜单左侧显示的是设置的通道对应的摇杆或者开关所在的位置。THR(油门通道)、AIL(副翼通道)、ELE(升降通道)、RUD(尾舵机通道)、GER(我定义此为感度通道,下文会有设置介绍)、PIT(螺距通道)、AX2AX3(这2个通道能干啥我还没研究明白)。右侧是可调节菜单。滑动滚轮选择框会在菜单之间来回移动。
bTravel(通道行程),此项是调节通道行程的。默认不用去改,后期如果有需要再调节。按下滚轮闪烁框出现,向右滑动滚轮后面是Sub Trim(微调),默认不用去改,后期如果有需要再调节。向右滑动滚轮后面是Reverse(舵机正反),此项目前默认不用调,后面调试陀螺仪时,根据实际情况调节对应舵机的正反向。注意:调试陀螺仪时如果十字盘整体移动方向和摇杆控制方向相反,调节下方的Pitch(螺距通道)反向即可,Throttle(油门通道)始终不要动。向右滑动滚轮后面是Speed(应该是响应速度)不用调,默认即可
再按一下滚轮,选择框停止闪烁,向右滑动滚轮选择框下移,按下滚轮选择框闪烁
c、滑动滚轮从Throttle依次到AUX3显示,对应你需要调整的通道
d、最下方是参数显示。
举个例子你要调整ELE(升降通道)的舵机正反。第一行用滚轮选定到Reverse(舵机正反),第二行用滚轮选定到Elevator(升降通道),第三行用滚轮选定REV(反向)此时黑块右移在REV下方。
2、D/R and Expo(感度指数调整)对应设置遥控器上AIL D/R(副翼)、ELEV D/R(升降)、RUDD D/R(尾舵) 3个开关各档位的参数,此项我不懂,默认即可。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琢磨。
3、Throttle Cut(油门锁定),默认是禁用,用滚轮选择Hold(锁定开关)
4、Throttle Curve(油门曲线),目前不用设置,等陀螺仪调整完毕再设置飞行参数,上面的小方框N12H 对应的是F-MODE开关位置、Hold  总计4个状态的油门曲线
5、Pitch Curve(螺距曲线),同上
6、Gyro(感度)用滚轮选择到Gyro(用遥控器上的Gyro开关控制感度)。POS 0-3设置到你想要的感度值,比如506070,数值后面有个黑箭头就是档位开关目前所在为止。左下角的Ch(通道)默认Gear。如果要更换感度通道和控制开关这个自行研究,只要感度能正确和陀螺仪同步即可。
7、Governor(定速选项),默认禁用不用改
8、Tail Curve(尾曲线),默认不用改
9、Mixing(混控),默认不用改
10、Range Test (控制距离测试),按住TRAINER/BIND那个圆柱按钮,屏幕上的 FULL POWER(满发射功率)会变成REDUCED POWER(发射功率减弱),在此发射功率下,距离飞机30米左右应该还能完全控制飞机。此项测试能验证遥控和飞机之间的通信距离是否足够。
11、Timer(时间显示)一般玩家设置成飞行计时模式即可。
a、Mode:Count Down(倒计时模式)
b、Time:05:00 Tone(根据正常飞行时间设置倒计时数值,Tone:声音报警)
c、Start:Throttle 1-Time(启动方式:第一次推动油门)
d、Pos:25%(油门位置超过25%开始计时)
12、Monitor:(各通道实时位置显示),在此项,你移动摇杆、拨动开关会显示对应的通道位置。
以上就是DX8所有的设置介绍。
注意一下几点:
1、电调油门行程矫正无法完成,可能是油门推到顶实际不是100%,在Monitor里可以查看。也许用点力才能100%正常完成电调的油门行程矫正。、
2、十字盘和油门摇杆方向相反时,千万不要反向油门通道,要反向螺距通道
3、陀螺仪尾舵行程矫正完成,实际操控飞机尾舵行程很小,有可能是你感度通道没有正确设置,请仔细看上文正确设置。

楼主:
忘记说了,对频是按住TRAINER/BIND 圆柱按钮开机

网友:
虽然遥控器有年代感了,但楼主还是写得比较仔细。👍

网友A:
我为了飞130X买了个IX12,好控手感就是不一样,可以随便翻滚了,以前用D7E飞勉强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为了飞130X买了个IX12,好控手感就是不一样,可以随便翻滚了,以前用D7E飞勉强飞飞

是的,只有飞起来才能体会出摇杆控制精度的差距
不飞情况下,只是推推摇杆的感受没有任何意义,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
只有飞起来,操作飞机才能体会到摇杆的控制精度。
而且越高级的控,曲线的调整越细致。

我这DX8不是什么高级控,但是对比小飞机自带的垃圾控,操控精度差距不小。

网友:
3D遥感套不是很扎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