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d7e

楼主(2025-03-24):
退役个遥控器d7e 质量还真不错 十年了 伴我从航模直升机入门到现在。前两天遥控器电池鼓包 突发奇想 拿了个3s电池怼进去 屏幕闪了一道光。不开机了
寿终正寝…
扔掉怪可惜的 那这个遥控器还有什么其他用处吗?

(给新人建议。遥控器不是简单消耗品 有想购买遥控器的建议还是一步到位 像我从入航模到现在大大小小遥控器不下10个。现在家里遥控器比飞机还多。)
入手了一个开源gx12 打算慢慢研究开源系统

网友:
我的d10也10年了,和mini cp一起买的。唯一的控,又飞又模拟,能用,但是太旧了,所以又买了开源的控。

网友:
入模13年,只拥有两个控,T6J和14SG。

网友:
我也有个D7E,几年不折腾,现在F3飞控都被BF抛弃了
最近买了个POCKET ELRS遥控器,准备步入无刷时代了

网友:
D7E我有三个,有一个是为了飞K110找人主动花了500大洋定做的,另外两个是随二手小机购入了的,都还在,曾经用来飞地平线小鸡和hisky小鸡也快乐过一段时光,后来入来14SG和IX12就彻底废弃了,不得不说一分钱一分货,IX12花了2K收的就偶尔飞飞130X,使用频率最大的还是14SG,几十台机都是用14SG,已经是拖拉机成色但功能还很坚挺
但论最方便的遥控器,还是ESKY这个绝版货,陀螺仪参数全部由发射机直观调整,但又不是开源的那种调整,非常方便,我还有上百个ESKY三轴陀螺仪,这辈子使用都足够了
从完全不知道怎么对频到熟练使用装备十几台有副翼和无副翼,接收机省了,陀螺仪省了,时间是成就完美之道的必经之路

【Vbct的祖宗-ESKY 2012年研发发射机及三轴陀螺仪系统-发射机直接设置参数,亚拓470试飞】

网友A:
我也有个D10,算下来也有十年了,专门用来飞小鸡。
前段时间用了下,感觉屏幕明显拖影,不知道原本就这样还是老化了。

网友B:
我一共3台遥控器,2台d7,1台14sg。恰恰相反,我的d7是主力,一台飞模拟器,一台飞真机,从450、500、550到固定翼桨机到涵道,都是d7,反而14sg只是飞小机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D10,算下来也有十年了,专门用来飞小鸡。
前段时间用了下,感觉屏幕明显拖影,不知道原本就这样 ...

老化了 我的d10还在服役

网友:
可以拆开拿多用表测测,看看是不是二极管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共3台遥控器,2台d7,1台14sg。恰恰相反,我的d7是主力,一台飞模拟器,一台飞真机,从450、50 ...

不是有个定理么,遥控价格要大于飞机价格……你怎么还故意反过来

网友:
开源飞小机还行,飞大机就是嫌命长,你应该入个futaba,jr,pl18,或者等pl18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个定理么,遥控价格要大于飞机价格……你怎么还故意反过来

不一定,我这不少用pl18飞700的,AFHDS3稳得一批,手感吊打futaba,如果不是这玩意肩膀太高整的手疼我也不会把我手里这个退役

网友:
同是d7e帮顶,神控就是神控,却米党的福音

网友:
一样的控,帮顶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其实只是开关mos炸了 那东西手册写的耐压5v 别的东西一般没事

楼主:
d10还坚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