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m2 mk2入了一个开源控 请教一下开源系统

楼主(2025-03-24):
朗宇发布了mk2入手了一台。简单说说 这小鸡真是天花板。这是拥有的第二台m2

买了一个开源控 gx12.因为系统没有中文 摸索得很吃力.
不知道怎么设置直升机

请问下 有玩过的摸友有开源遥控器设置直升机的教材吗?
华科尔d10服役快10年了 一直没去了解开源遥控器 第一次购买。真的觉得现在遥控器可以先进到如此地步。

网友A:
用这种这么高级的小鸡做实验真不值得,你得找台K110先试飞下,M2动力非常猛,要是设置错误全动力炸鸡基本变成废机一天,这机的主板非常精密,经不起炸鸡,确实是3D高手必备之物,如果拿他练3D那代价太大了

网友B:
我买了tx16s,没耐心看视频学习,干脆闭眼睛瞎调,用450pro做实验,陀螺仪还是TGZ的第一次用,buffer叠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这么高级的小鸡做实验真不值得,你得找台K110先试飞下,M2动力非常猛,要是设置错误全动力炸鸡基本变 ...

这是我第二台m2了

网友C:
我的M 2是OMP接收,不能用xt 16 S设置,好像怎么设置都有问题,油门和螺距的逻辑关系理不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M 2是OMP接收,不能用xt 16 S设置,好像怎么设置都有问题,油门和螺距的逻辑关系理不清

omp协议tx16s控上什么不需要设置,只需要定义3个开关就行,油门螺距都是飞控内部混控,ch5是油门锁,ch6是normal idleup1 idleup2切换,ch7是手动与自稳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omp协议tx16s控上什么不需要设置,只需要定义3个开关就行,油门螺距都是飞控内部混控,ch5是油门锁,ch6 ...

谢谢指点,我马上去试试

网友:
你们见过M2和logo200的合体么?是的logo200炸完,直接M2的配件平替

网友E:
开源非常好用,记得设油门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开源非常好用,记得设油门锁啊

请教什么是油门锁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mp协议tx16s控上什么不需要设置,只需要定义3个开关就行,油门螺距都是飞控内部混控,ch5是油门锁,ch6 ...

我试着设置一下,还是不行,首先不知道油门锁是什么?直机不存在油门锁一说,其次ch 6切换id l 1,id 2,切换的是油门还是螺距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试着设置一下,还是不行,首先不知道油门锁是什么?直机不存在油门锁一说,其次ch 6切换id l 1,id 2, ...

如果你的tx16s是多协议高频头版本用omp协议直接对频的,我说的就没问题,ch5油门锁就是熄火开关,ch6 normal切换到idleup1时转速变化不明显、螺距变为3d(有全负螺距,normal没有全负螺距),idleup1切到idleup2时只有转速提高,图片是多协议高频头omp协议的详细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tx16s是多协议高频头版本用omp协议直接对频的,我说的就没问题,ch5油门锁就是熄火开关,ch6 nor ...

了解,感谢指导!

网友F:
3通道复制两条出来定义平的曲线做油门曲线,5通道如果有两段开关直接定义个开关,如果只有三段就复制两条出来输入源改成固定值,然后去特殊功能页面选个开关选个想要的位置覆盖油门通道,设置成在想要的位置上油门值为负100,6通道定义一条45度的曲线。不过还是建议扔了换futaba 或者等pl18u,开源控飞小机还行,飞大机就是嫌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什么是油门锁呢?

就是熄火开关,打开的话电机不会转切熄火炸鸡的时候能减小损失,另外多练练熄火降落,救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3通道复制两条出来定义平的曲线做油门曲线,5通道如果有两段开关直接定义个开关,如果只有三段就复制两条出 ...

了解,感谢指导。另外我的开源控xT 16 S确实不行,有两次失控纪录,无用的功能很多,原厂预设的直机模式隐藏着很多坑,确实不能用在大机上。还有吹上天的手感也是不存在的,就靠两大垞阻尼油骗手感,当你感觉调整到手感很舒服的时候,大概率中立点一直跳,跳动幅度还很大,5 -10左右。不要听别人说的换AG 01,一点用都没有,一个鸟样。只能是换弹簧解决问题。

网友G:
我仍然没有勇气上开源控  简单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仍然没有勇气上开源控  简单就好...

幸亏没上,能治低血压就算了,还会让你直接快进到下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tx16s,没耐心看视频学习,干脆闭眼睛瞎调,用450pro做实验,陀螺仪还是TGZ的第一次用,buff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仍然没有勇气上开源控  简单就好...

确实…还是咸鱼出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