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轴器精度不够 轴系振动问题

楼主(2025-03-2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够狠!连连轴器都免了,若要换电机或轴系就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够狠!连连轴器都免了,若要换电机或轴系就一起换。

强迫症,受不了震动,这下安静了

网友:
解决不了振的问题,其实也就解决不了同心度的问题,所以还是留了问题

网友:
建议你把这方法分享给英国皇家海军,这样它们的航母就不用连轴器了!说不定就不用趴窝了!

网友:
轴的安装角度和合适才行

网友:
这轴用的是模具顶针吗?我也试过用顶针做轴
联轴器是一个因素,轴本身不直的话也会影响。其实可以参考mono快艇的专业硬轴,用变径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