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推荐固定翼舵机

楼主(2025-03-27):
各位大佬用哪个品牌舵机比较多呀。固定翼用。9g的尺寸。最好是金属齿的。性价比高些的。谢谢各位

网友:
汇宇,我原来用银燕现在都是用这种,特别是起落架的蜗杆舵机汇宇的很耐用

网友:
以前用富斯i6的时候一直用最便宜的蓝色舵机,也没觉得怎么样,去年换了天地飞et10,遇到舵机抖舵好多次,不停的换不同店铺的舵机,也不知道是低价位蓝色舵机变差了还是遥控器太挑舵机,苦恼哦,询问天地飞店铺,说是我买的舵机没有抗干扰,被接收机的回传干扰了,所以不停的抖舵,所以有没有便宜好用的9g舵机啊

网友:
用银燕的,辉盛的别用,跑偏,温度变化都会引起改变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