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夹轴承哪个方向是对的?

楼主(2025-03-27):
似乎厂家就这样随意装,迷惑了

网友:
感觉都一个鸟样。

网友:
我原来我也纠结这个事,大概就是露球一面是正面,好像是为了维护,但是我从来不维护,也就不纠结了,反正炸机也是拆下来

网友:
这个又不是压力轴承,没有方向区分吧,重要的是要加一个很薄的锥形垫片大的那头挡住O圈,小的那头对桨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