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直升机朗宇m1和谷天s1球头对比

楼主(2025-03-27):
左侧朗宇,右侧谷天
球头直径都是2.5mm
朗宇的这个球头需要用特殊的H1.0的六角螺丝刀.
谷天的球头用H1.3的就可以了。
谷天的球头螺纹明显更长一些,并配有螺母。这个球头很不容易丢失。但朗宇的短可能也有优势,很容易脱开,就能保护舵机了。

网友:
看起来朗宇的有个大裙边,防止你过拧。古天的虽然长,搭配螺母,但是也没有相应的自锁螺母,打螺丝胶该松也会松。
再一个球头扭舵机臂,是金属和塑料,松掉的可能性不大,丢的话,炸鸡舵机臂碎了,随拉杆一起丢的可能性大
如果通用的话,哪个便宜我选哪个,感谢魔友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