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直升机起飞前注意事项

楼主(2025-04-02):
电池状态
确认电池电量充足,电压正常(避免过放或过充)。
检查电池插头是否牢固,避免空中断电。
机械结构
旋翼系统:检查大桨和尾桨是否完好无裂痕,固定螺丝是否拧紧。
传动部件:检查齿轮、皮带或传动轴是否正常,尾桨传动是否顺畅。
连杆与舵机:确认各连杆无松动,舵机臂安装牢固,动作灵敏无卡顿。
电子设备
不要选错飞机
陀螺仪修正方向正确
检查电机齿间隙
场地
场地是否有人群、建筑物、树木及电线。
避开禁飞区(如机场、军事区等)
通电自检
开启遥控器后再接通直升机电源,检查各通道响应是否正常(油门、方向、俯仰等)。
轻推油门测试主旋翼转速是否平稳,观察尾桨修正是否及时。
异常震动声响:立即降落,肯定有问题
动力突然下降,肯定是电子设备有问题了,需终止飞行。
信号丢失,就是失控,飞机就完蛋了
抛砖引玉!谢谢!

网友:
楼主真是热心人

网友:
不就一个玩具吗?自己组,慢慢玩,时间一久就是高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心态可要不得,看看论坛坛训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一生。
...

不是玩具是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玩具是什么啊

说是玩具也没错,但你这个玩具跟一个车的危险性差不多,驾驶不好是会要人命的,但玩航模是没有牌照要求的,基本都是自学成才的,驾车最起码还有个牌照门槛限制

网友C:
大电调我始终感觉不安全,我玩大飞机我只玩油动的,电动的只玩130X和K120,最大就450了

网友D:
补充一个,情绪状态不稳定不要飞。比如重大考试前夕之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是玩具也没错,但你这个玩具跟一个车的危险性差不多,驾驶不好是会要人命的,但玩航模是没有牌照要求的 ...

没有这么严重,与开车的风险完全不能相比。就是一个大点的玩具,操作注意点避开小区人多的地方,远离高搂,选择好一点的遥控设备,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电调我始终感觉不安全,我玩大飞机我只玩油动的,电动的只玩130X和K120,最大就450了

油动的才不安全呢,电池的很安全,500以上飞行更稳更安全,最好一个人去空广的地方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严重,与开车的风险完全不能相比。就是一个大点的玩具,操作注意点避开小区人多的地方,远离高搂 ...

请问你飞过700没有?还就是玩具?耳鼻喉科和眼科了解一下?
国内外都出过600-700级直升机重伤和死人的情况,楼主给新人和大家提供详细的检查清单,你在这瞎起什么哄呢。。。
你要说你能抗住700级随便砍,那就是你厉害,你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飞过700没有?还就是玩具?耳鼻喉科和眼科了解一下?
国内外都出过600-700级直升机重伤和死人的情 ...

怕砍头,割眼睛就戴个摩托车头盔,难道还怕天上月亮掉下来砸死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飞过700没有?还就是玩具?耳鼻喉科和眼科了解一下?
国内外都出过600-700级直升机重伤和死人的情 ...

原谅他一个直机萌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谅他一个直机萌新吧!!!

还在学习呢

网友:
己经快100个起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原谅他一个直机萌新吧!!!

很想看看你的直机制作精品,甚至调整直机的经验没有啊不知道你飞过多少起落了?

网友:
今天飞前检查,蟹爪螺丝松了,原来是忘记上胶紧固了,是假组状态。

如果不检查起飞,那么就要首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很想看看你的直机制作精品,甚至调整直机的经验没有啊不知道你飞过多少起落了?

你想看,那就献丑一下。不过不能与楼主大卵大佬相提,楼主见笑了。

网友D:
大佬们不要吵了,实在没必要为什么是玩具吵来吵去而伤和气。
比如我玩小飞机的,觉得共轴双桨是玩具。群里的大佬则说1kg以下的都是玩具,然后这个大佬说700也是玩具……
真的没必要吵来吵去。觉得是玩具,前提应该是对自己技术和飞机的可靠性都自信而且有把握,并且做到任何事故不能伤到其他人和自己。

如果做不到这个前提,那肯定是新手。

反正无论怎样,在吃瓜群众看来,大的小的都是玩具。
而任何能飞的东西在老爷看来都是危险的东西,反正每年总有几个月,共轴双桨都买不了。
新手不要一不小心搞成个大新闻,砸到花花草草,甚至搞得全国人都玩不了飞机就好了。
老手也应该注意这点……

网友:
安全第一,说的没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不要吵了,实在没必要为什么是玩具吵来吵去而伤和气。
比如我玩小飞机的,觉得共轴双桨是玩具。群里 ...

所以圈子变小想想也算是好事,之前就是因为圈子大什么人都过来玩,遇到一些风险控制不强的玩家或观众就悲催了发生了砍人伤人事件,由此航模活动就被加码控制了
热爱玩的都会坚持玩下去,这是一项可以持续一辈子的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想看,那就献丑一下。不过不能与楼主大卵大佬相提,楼主见笑了。

都是买的成品,自己动手制作一架发上来见识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不要吵了,实在没必要为什么是玩具吵来吵去而伤和气。
比如我玩小飞机的,觉得共轴双桨是玩具。群里 ...

玩到700级了根本就不可能是新手,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都是买的成品,自己动手制作一架发上来见识一下

就这???15年前DFC结构的旋翼头,20年前的结构机身,你是做现代工艺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玩到700级了根本就不可能是新手,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老手肯定是技术很好,但也不能保证百分百不炸鸡吧?
有时候飞机炸鸡跟你是不是老手没关系,可能就是天气异常,或者飞机某些零件出暗毛病了,甚至单单是那天心情不好,于是就炸了。这一炸,一不小心炸到人就麻烦了。
这大概也是大多数人都认为,不要把航模当作玩具的原因。这个词也具有误导性,新手最开始作为吃瓜群众,如果真的把这当玩具,那他往往会以为这和小孩玩的遥控车差不多,于是小孩可以玩=我也可以玩,警惕性自然也会很低,产生各种事故和光速退坑也毫不意外。
所谓玩具,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能让人玩起来快乐的东西”,管他是啥,玩起来爽就行了,前提是没伤到人。它是玩具,但想玩得爽玩得好玩得安全,还是要好好学习的。
所以概念有时候很重要,不要让新手误以为是前面那个刻板的玩具概念就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圈子变小想想也算是好事,之前就是因为圈子大什么人都过来玩,遇到一些风险控制不强的玩家或观众就悲 ...

小只是降低概率,并不会阻止吃瓜新手进坑……
特别是玩的人少了,涉及面变小,老爷哪天心情不好发a4纸更没负担了。现在不是已经有500级以上的要考证的a4了么?
对于普通人,玩的人少了,厂家不能走量,为了利润只能把飞机和零件买的死贵。
一台玩具四轴还带Wifi回传,甚至用的是4个无刷,组装复杂度比110/911麻烦多了(它们组装麻烦的点在那个舵机,不知道这能不能算进去),技术和物料成本都差不多,价格可能差了5~10倍。
土豪可能不会介意,但普通人对这价格还是很敏感的,特别是当那一丁点塑料零件,卖出十几几十的价格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就这???15年前DFC结构的旋翼头,20年前的结构机身,你是做现代工艺品吗?

是闲鱼上1块钱买的

网友A:
这个算是玩具吧比450还长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玩具吧比450还长呢

是呀,就一玩具还发出来给谁看嗯?这么大人了建议自己偷摸玩,别让别人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是呀,就一玩具还发出来给谁看嗯?这么大人了建议自己偷摸玩,别让别人知道

有人看啊做好还要飞3D呢,不信跟你花大钱买的比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看啊做好还要飞3D呢,不信跟你花大钱买的比试一下

不好意思我穷玩具也玩不起,建议你找个玩具论坛和其他人比

网友:
时代真的变了,当年DY的乐趣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心态可要不得,看看论坛坛训
“航模爱好趣无穷,正确操纵是关键。莫把器材当玩具,忽视安全悔一生。
...

给你点赞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闲鱼上1块钱买的

时间也是成本,不要在被淘汰东西上浪费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玩到700级了根本就不可能是新手,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DIY精神可嘉!直升机可以玩DIY改装升级零部件,但要自己制作零部件这难度还是挺大挺不安全的,尤其是高速转动的零部件,DIY是在一定范围内DIY,除非是这个方面的行家那就另当一回事

如果不想被别人认为是玩具,玩油机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IY精神可嘉!直升机可以玩DIY改装升级零部件,但要自己制作零部件这难度还是挺大挺不安全的,尤其是高速 ...

平时工作压力太大,空一点了DY减少一点工作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间也是成本,不要在被淘汰东西上浪费时间了。

平时工作确实没有时间,休息几天DY改装一下飞机减少点工作压力

网友A:
原来飞都是用陀螺仪,所以现在想试试飞控,感觉落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工作压力太大,空一点了DY减少一点工作压力

在这里混论坛的未必能体会到你DIY的快乐,毕竟每个人玩直升机的出发点不一样,大部分直升机摩友基本上是上了发条的“发条橙”,精准到起落数,这个起落要完成哪个动作,那个起落要完成哪个动作,训练到这个阶段要上550拉,要上700的,“你的技术没进步就是因为没上700”这样的话语

直升机航模可以说是见证了中国制造的品质的飞跃,但这个飞跃跟人的精神状态没有必然联系

从ESKY2006年“三剑客”到现在五花八门的高品质直升机(朗宇、谷天、小罗等的精致直升机),金钱的力量鞭策着各行各业的往死里圈,大部分人活的比以前更苦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飞都是用陀螺仪,所以现在想试试飞控,感觉落伍了

这个没有什么落伍不落伍的,只要你一直在路上那就是胜利,除非你是冲着比赛去的,那就要像发条橙一样每个起落都要有特定的目标,需要更深入研究现在的新飞控比传统陀螺仪更细致的优化各项飞行参数,要不那就是自寻烦恼
不要像像雨田君造车一样,每次激情演讲我的车是冲着上赛场去的,结果卖给了一批新手用在普通道路上,悲剧一个接一个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