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MBUS550V2改装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5-04-05):
520目前已经没有这个机型了,也许这个型号已经被淘汰了,但我手上🈶得电装就是520用的,三个中舵,一个尾标舵,昭意4020,好盈120A,四块达普4200  75C,三副芬记520桨,想搞个牛逼死550中舵版改成520用,牛逼死550比较轻用520电装可能没问题。=========================================================
所以请教尾管直接切短就行吗?不知道尾管前面是否开槽用做定位?如果尾管是直接依靠尾管固定座夹住的,那切短尾管就没问题。改成520有没有其他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
当然也许大佬们会说这是本末倒置,但就我现有的装备来看只能用520了,否则,一切都要升级,最后电包都得换,爬六楼再背大电包扛不住,而且目前只有DX8所以如果飞550用12S相当于一切都得换,而我目前的要求只到520级别的机型救可以了。所以还望大佬们赐教改成短尾管是否可行?有哪些不适合的问题会出现?550桨根是否比520桨根厚,550大桨夹能装520桨吗?类似问题请大家帮忙参考。

网友A:
虽然我不懂,但是感觉大桨夹好解决,最多淘宝买几个尺寸合适的垫片的事,关键应该是皮带的长短吧

网友B:
不用改
直接520桨一样飞
我飞过

网友:
桨根厚度我记得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
直接520桨一样飞
我飞过

多谢,但我还是想切尾管,不知道尾管前面是否开槽用做定位?如果尾管是直接依靠尾管固定座夹住的,那切短尾管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不懂,但是感觉大桨夹好解决,最多淘宝买几个尺寸合适的垫片的事,关键应该是皮带的长短吧

皮带用520的皮带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但我还是想切尾管,不知道尾管前面是否开槽用做定位?如果尾管是直接依靠尾管固定座夹住的,那切短 ...

没有固定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