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摇杆 电位器摇杆 新手选择科普贴

楼主(2025-04-06):
对于航模玩家来说,遥控器的重要性不必多说,尤其对于3D直升机航模玩家,一款合适的遥控器显得更加重要。信号的稳定、操控的精准、摇杆及开关的顺滑感、软件操作系统、尺寸大小人体工程设计带来的握感都是相当重要的。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上重点。
一、操作手感篇
先说结论:无论是霍尔摇杆还是电位器摇杆都不会影响操作手感。那摇杆手感的差距来自哪里呢?
1、摇杆结构件的加工精度
入门级的遥控器摇杆结构件的精度要差很多,高阶的遥控器结构件精度要精细很多,这个精度的差距会影响到摇杆动作的精细度这也是为什么入门级的物理虚位要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2、摇杆结构件的材质
  入门级的遥控器摇杆结构件的材质要差些,高阶的遥控器材质更好。随着摇杆长时间的机械动作哪怕结构件产生略微的变形也会给操控带来影响。比如X360是仿制X3的,同样是塑料机但是重要结构件的材质和加工精度就有差距了。
3、轴承、弹簧、金属压片
不管是入门控还是高阶控,都是双轴承的,这个不要怀疑,毕竟便宜的轴承没几个钱。但是轴承、弹簧、金属压片也是分质量差距的。轴承就不说了,一般的和好的价格差了好多倍,精密轴承价格更是要高很多。弹簧和金属压片也要看是啥金属做的,抗疲劳和回弹性能会有差别。尤其是弹簧,换一个手感可能会带来直观的变化。
二、摇杆信号精度篇
先说结论:无论是霍尔摇杆还是电位器摇杆信号精度只看电子件用料,和是不是霍尔无关。
1、电位器摇杆的优缺点
电位器是由电阻体和可移动电刷组成的,根据位移量成一定关系的电阻值或电压。长时间后会有物理磨损。一款优质的电位器会获得非常稳定且精准的信号,耐用度强。差的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理磨损就不行了,会产生信号虚位(不是物理虚位)。此时你需要做的就是更换一个全新匹配的电位器。
2、霍尔摇杆的优缺点
霍尔摇杆信号获得无机械接触部件,是依靠检测磁场的变化来感知摇杆位置的移动。优点是没有机械接触,不会像电位器那样有物理接触损耗。缺点也是明显的受磁场稳定性和磁场感知芯片影响。我虽然没有用过霍尔摇杆,但是我相信垃圾的霍尔绝对跟垃圾的电位器一样。不能说我是感知磁场变化的我就是精细到毫发,也要看你用的什么磁场,什么磁场变化探测芯片。
综上所述:决定摇杆总成好还是坏主要还是看加工精度、用料、电子件质量,是霍尔还是电位器这个无关。
而且电位器发展应该很成熟了,我相信就目前科技情况下一款最顶级的遥控器肯定是电位器的。最顶级的稳定和精度目前科技还是电位器更胜一筹。

网友A:
感谢科普,正想了解为啥现在都上霍尔传感器,感觉是消费陷阱制造换控的焦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科普,正想了解为啥现在都上霍尔传感器,感觉是消费陷阱制造换控的焦虑

我没有贬低霍尔的意思,我全文的意思,摇杆好不好,还是要看加工精度,材质,用料,电子件质量的说到底还是要看价位,一分钱一分货是恒古不变的。
价位高的,他的做工用料肯定是要好的,不然早晚会被消费者识破,自断前程。

一个500块的霍尔遥控器,想打败2000块的电位器遥控器,可能性为0。

网友B:
用霍尔遥杆请远离磁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霍尔遥杆请远离磁场!!!

生活中哪个场景会碰到强磁场?还有怎么知道自己在强磁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霍尔遥杆请远离磁场!!!

不仅仅是环境影响。 自身元件的分辨率也是有讲究的感受磁场变化线性肯定不如电位器的。学过物理的都知道,不管啥磁铁磁场都不是均匀的,在线性上直接就输给了电位器。
另外磁场对于温度啊肯定也是敏感的,温度的变化磁铁内部的磁场也是微弱变化的。当然电位器也会受到温度的影响,但是会小很多。

寿命不用说 霍尔摇杆有先天优势,只要磁场和感应芯片还正常就不存在物理损耗
但是稳定肯定还是电位器更胜一筹。至于使用磨损老化,有动手能力的直接换个电位器就行,应该也就几块10几块的事情。

楼主:
下面这图是我网上找的一个电位器的参数图,详细介绍了这个电位器的相关参数
这些参数才是决定一个电位器好坏的,同理霍尔摇杆也需要这些参数,不能说你是霍尔你就精准得不行了。那肯定是骗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仅仅是环境影响。 自身元件的分辨率也是有讲究的感受磁场变化线性肯定不如电位器的。学过物理的都知道 ...

这么看来,这种设备似乎不太适合工业或者其他严峻环境的应用场景。
这些莫非使用光电传感器来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图是我网上找的一个电位器的参数图,详细介绍了这个电位器的相关参数
这些参数才是决定一个电位器好 ...

确实!
霍尔摇杆除了不磨损,顺滑没阻力,别的优点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看来,这种设备似乎不太适合工业或者其他严峻环境的应用场景。
这些莫非使用光电传感器来代替?

光不行,怕尘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光不行,怕尘土!

善哉,
还真没想到这个

楼主:
无聊摆弄遥控器,突然想到,稍微上点档次的遥控器都有监视功能
打开监视功能,来回移动你的摇杆,就能很直观的看到你的摇杆是精度OK还是已经精度下降了。
另外摇杆移动的细腻度也能通过监视功能忠实反馈。
闲鱼收来的DX8状态不错,2个摇杆都能按照1%步进或者减少。10多年的老控,还不错。

网友:
说的没错,我们是日本NOBLE电位器的一级代理商,知道这个品牌的基本不用解释。Futaba等都在用,有需要的可以跟我联系  13692121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