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这个ESKY的接收机要配什么遥控

楼主(2025-04-06):
我现在手里有D7E刷了多协议和一个拉马的ESKY2.4G遥控器,不知道怎么对频,这接收机或是要其它遥控器?

网友:
看来你是没搜到我的帖子,这是ESKY 2012~2013年出口欧美的产品,只能对频他们自己的发射机
你这个只是6通接收机,我这个是8通接收机带3轴陀螺仪,我还有上百个这样的8通陀螺仪接收机,目前只有一半可以对频,型号是004305,还有一个同样是8通陀螺仪接收型号000722的对不了频,航模历史的悬案

这个控可以说是现在德国VBCT的祖宗,三轴陀螺仪参数全部由发射机设置,不用任何蓝牙电脑设备,非常方便,算是珍藏品了,跟FUTABA的 CGY750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后者全部由陀螺仪上面的小电脑设置,屏幕过了一定年份就坏了,可惜自家人不珍惜,现在清一色买德国佬的VBCT了

【ESKY有副翼450直升机户外首翻-VBCT遥控器的祖宗】

【Vbct的祖宗-ESKY 2012年研发发射机及三轴陀螺仪系统-发射机直接设置参数,亚拓470试飞】

楼主:
感谢帮忙答疑。你这个ESKY的遥控能对频这个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