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ra的像真微直拆解

楼主(2025-04-08):
他家的飞机好多伪六通

楼主:
整机起飞重量一百出头 2s 380mah

楼主:
比k110s稍大 逆时针桨

楼主:
外壳和机芯通过四个支柱连接 没有尾管接口 起落架装在机芯上

楼主:
2s 1020空心杯主电机 三舵机反120度电子混控结构

楼主:
桨夹拉杆的限位器是藏在机壳里面的这点好评 很像真

楼主:
舵机用的2.5g德晟舵机 全部都是塑料球窝关节连接 楼主收的的这架就是拉杆炸机脱出来了但是那都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用的2.5g德晟舵机 全部都是塑料球窝关节连接 楼主收的的这架就是拉杆炸机脱出来了但是那都没坏

2.5g德晟舵机非常强大,我K120装上去暴力飞了上百个起落炸鸡无数没坏一个,关键是速度各方面和K120原装舵机完全一致,不知道伟力的舵机采购部门是怎么想呢,因为舵机毁了一代神机,从哪里采购过来那么垃圾的波波脆的舵机,一炸就烧要不就扫齿,肯定是故意为了卖多点舵机而故意设计的,要不作为合格的舵机厂家是不会生产这么垃圾的舵机的,

网友:
伟力的舵机一炸就坏,是因为它不会打滑,你那个永远不会死的舵机一炸就打滑,当然永远不坏了,那么小的塑料舵机正常怎么可能炸不坏啊!

网友A:
2.5g德晟舵机 足够便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g德晟舵机 足够便宜吗

基本上10块钱一个

网友B:
就油门回中就不可能是6通道,不知道为什么厂家现在都开始搞油门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油门回中就不可能是6通道,不知道为什么厂家现在都开始搞油门回中

看你怎么定义六通道了 如果不能倒飞那是 如果是螺距那就不是 这个属于飞控完全接手 入门难度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怎么定义六通道了 如果不能倒飞那是 如果是螺距那就不是 这个属于飞控完全接手 入门难度低

好没意思,不知道以后固定翼,穿越机会不会也这样

网友C:
这个伪六通的适航性还不错,有点无人机的味道了。存在的问题:
1,尾电机:飞上一阵锁尾就不给力了,不理解为何要用720而不不是8520?
2,主电机:采用1023空心杯,太弱。
3,舵机,主板还只认原厂的。
4,主板,太娇气:我只是折下来,没任何硬伤,就不能对频了。
5,电池,贵不说还极易掉落,用一般电池代用会很快闪灯,飞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油门回中就不可能是6通道,不知道为什么厂家现在都开始搞油门回中

六通也有3D和6G两种模式:6G就是自动回中的,但螺距会随油门同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伪六通的适航性还不错,有点无人机的味道了。存在的问题:
1,尾电机:飞上一阵锁尾就不给力了,不理解 ...

我用的是那个青蛙穿越机的电池 30c的 和原装的规格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那个青蛙穿越机的电池 30c的 和原装的规格应该是一样的

是得30C,小了很快闪灯。

网友D:
赶紧出真6通吧。这个伪6通不敢玩,怕坏手。

网友:
经反复试验,现已确认:这个伪六通改不了真六通。原因是桨叶夹太窄,会造成螺距混乱难以控制高度。经进一步试验,用C032的旋翼头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赶紧出真6通吧。这个伪6通不敢玩,怕坏手。

RCERA的C032:休伊。一键倒飞,不知算不算真六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ERA的C032:休伊。一键倒飞,不知算不算真六通。

当然不算,那个油门居中,正飞和倒飞一样操作!

网友(2025-05-29):
这个飞机很好飞:只要调低螺距到刚好够飞起来,抗风可达3至4级,航线平稳,没有忽高忽低现象。感觉这就是个真六通,螺距是受气压计调节的。

网友(2025-10-19):
引用 网友C:
RCERA的C032:休伊。一键倒飞,不知算不算真六通。

介绍一下c032休伊飞行感受,最近挺喜欢这个像真机的,像入一个休闲玩一玩。

网友:
这家的最大问题是前进和后退不对称,后退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