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白天鹅

楼主(2025-04-09):
捷克白天鹅                                                          原创                                                                                            飞机哥                                                                                                    人人飞航空科技

网友(2018-02-25):
这架 IVANOV ZJ-VIERA小飞机
外形与众不同
她具有
悬臂式下单翼
单座敞开式座舱
单轮起落架+翼尖小轮
单发拉桨

网友:
这架 IVANOV ZJ-VIERA小飞机
外形与众不同
她具有
悬臂式下单翼
单座敞开式座舱
单轮起落架+翼尖小轮
单发拉桨
发动机的安装支架
神来之笔
有味道

这架飞机来自捷克
设计师是 MAREK IVANOV
机身机翼
大部分由复合材料制造
自重仅77公斤

这个角度
可以看到尾部和翼尖的小轮

还有三轮版本
体重增加了十公斤
感觉比单轮版本的少了几分神韵

敞篷飞机
冬天飞行时得穿厚点

这是机翼可拆卸版本的
运输方便

机翼前缘蒙皮是玻纤
其他部分的蒙皮 是热缩布

真轻!

座椅下面是油箱
容积12.5升
这里还可以看到升降舵推拉杆

驾驶盘
超轻型小飞机上用的很少

全动式平尾
用铝合金圆管和薄板制成

玻纤翼肋

玻纤机翼

方向舵
用铝合金薄板制造

副翼用推拉钢索控制
方向舵也是用钢索控制
踏板用铝板制造

基本参数
机身长度:5.2米
翼展:7.5米
翼面积:9.1平方米
空重:77公斤
最大起飞重量:220公斤
失速速度:45公里/小时
巡航速度:103公里/小时
最大速度:135公里/小时
爬升率:2.9米/秒
翼载荷:22.2公斤/平方米
发动机功率:26马力

网友(2025-04-09):
造型优美,典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