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砂轮磨头,如果装在雕铣机上,可以当磨床用吗?

楼主(2025-04-09):
这种小砂轮磨头,如果装在雕铣机上,可以当磨床用吗?用来磨铁板。主要家里太小了,再去买个磨床没地方放了。

网友A:
太小了,粗磨可以。

网友:
磨小件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粗磨可以。

太大怕主轴带不动卡住了。

网友:
这个只有拇指大的,用于手持式电磨气磨用.

网友:
床这个字,就意味着精度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这类磨头同心度差,不如金刚石磨头好用,用金刚石磨头磨过玉石,

网友B:
这个是手持电摩上用的,99%都是偏心的,买回来之后,要在砂轮机上修正好,可以磨小件,大了效率台低了,可以买磨刀机用的金刚石砂轮盘,尺寸不大,跳动也很小,做一个合适的轴,装在床子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手持电摩上用的,99%都是偏心的,买回来之后,要在砂轮机上修正好,可以磨小件,大了效率台低了,可 ...

磨刀机我也有,那个砂轮直径100MM,那我另外买个磨刀机的主轴,装在雕刻机上,可以组成一台小磨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磨刀机我也有,那个砂轮直径100MM,那我另外买个磨刀机的主轴,装在雕刻机上,可以组成一台小磨床吧?

不一定要磨刀机主轴,用雕刻机主轴就可以,车一个合适的轴,装上砂轮,再装到雕刻机主轴上就行。当磨床用,雕刻机台面找正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磨刀机主轴,用雕刻机主轴就可以,车一个合适的轴,装上砂轮,再装到雕刻机主轴上就行。当磨床用 ...

雕刻机主轴是那种ER夹头,不好装砂轮啊,我看磨刀机主轴头部是有螺纹的,可以直接安装那个杯形砂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主轴是那种ER夹头,不好装砂轮啊,我看磨刀机主轴头部是有螺纹的,可以直接安装那个杯形砂轮。

er夹个螺纹再装砂轮没啥问题。
磨一磨可以,手造磨床就难了。楼上说了,那玩艺高精度,要求很高的。

网友:
这种砂轮只能磨铁件,硬的磨不了。

网友:
线速度不够高的话磨削效率不高,光洁度一般。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人做过一个砂带机,装在z轴上,效果很好,沙带从80目到2000目都有,换上羊毛沙带配合10000目的钻石粉可以做到镜面,合理想象仅作参考。

楼主:
闲鱼上看到这个结构不错,能铣又能磨,就是这样做Z轴有点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