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陀螺仪集体螺距的设定疑惑

楼主(2025-04-12):
版主和前辈们大家:
因为身边没有玩直升机的朋友,很多不理解之处都只能自己摸索,恳请大佬们指导一下.
有一疑惑想请教前辈们.我的450L直升机现改成FBL旋翼头,MB陀螺仪是5.1.4版本,我在"调整三平选项"把三平都调整好了(舵机臂中立点水平,十字盘水平,集体螺距0度),
为了正确设定,我装上FBL旋翼头后,先调整十字盘三根拉杆的长度,让十字盘是水平的,而且旋翼头相位臂在50%油门杆位置(0度螺距)也是水平的(平行于十字盘),
然后用蓝芽调参器(手机APP)进行MB陀螺仪设定.我在"集体螺距选项"里设定正12度螺距(手机APP显示的数值是760) 负12度(显示850)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添加图片所以能用文字叙述.

1.在机械设定上已经把十字盘调平,相位臂在50%油门位置(0度螺距)也是呈水平状态,但是在陀螺仪调参(集体螺距选项)正负12度螺距时的数值不一样,
   (正螺距要输入760才能达到12度,负螺距要850能达到12度),请问这是正常的吗?(能达到度数就好,不用管各自的数值是多少)

2.因为原主轴长度是111mm装DFC旋翼头,现换成118mm长的主轴装FBL旋翼头,为了要让正负12度螺距的设定数值相同,则要重新把十字盘三根拉杆再缩短1mm
    (才能减少850的数值,让两设定数值几乎相同),但一调整十字盘三根拉杆,则相位臂就不是在水平状态而是偏下方了.

请教一下:
1(让相位臂保持水平状态,不用管集体螺距数值不同,能达到正负12度就好)和2(为了正负集体螺距的设定值一样而放弃0度螺距时相位臂是水平且平行于十字盘)
  以上两种做法哪个才是正确的机械设定和作法呢?恳请前辈们赐教,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A:
我觉得1就可以了,不用那么纠结数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1就可以了,不用那么纠结数值不同

好的,感谢前辈的热心指导和解惑.

网友:
1、2带来的结果都只是正负螺距行程不一样而已,悬停、普通航线不影响

网友:
不用纠结数值,先调中立点,再调最大最小值,保证正负总距一样就行,调了多少不重要,差个几百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