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电调wifi不能设置

楼主(2025-04-13):
好盈铂金60a电调富丽版本的接wifi设置不了,什么原因呢?求知道的大神告知!!

能读出数据,就是不能设置

网友A:
定制电调大部分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制电调大部分都不行!

谷天rs4毒液带的那个电调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谷天rs4毒液带的那个电调行不行

我有个好硬的设置卡,想设置下60A的BEC电压也是不行,我这个还是正牌的不是套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谷天rs4毒液带的那个电调行不行

毒液定制的好赢定制60A电调就不行,只能回传电压转速,新的毒液好赢定制80A电调全回传,和好赢的一样,转速,电压,电流,电量都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