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铣床把角钢的外角加工成标准的直角

楼主(2025-04-15):
怎么用铣床把角钢的外角加工成标准的直角

网友A:
我觉得夹装钳口的垂直度得保证,这个得靠打表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夹装钳口的垂直度得保证,这个得靠打表来检测。

买到手的国标角钢外角还算过得去。
今天夹在炮塔铣上一通乱铣。结果还行。谢谢回复。

网友B:
标准直角只存在理论中。铣床加工直角一般只能达到1级

楼主:
在网上买了国标记角钢。

楼主:
第一次铣这种直角的东西和内斜边。
不会操作,也不知道铣床校正的怎样。

这个直角第一次铣的不太标准,安装上造成木工平刨刨的木料,中间有点凹。

又拆下来再次铣后安装后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直角只存在理论中。铣床加工直角一般只能达到1级

不懂这些。只是感觉不是直角那个木工平刨就会造成刨出来的木料不标准。拼板有缝。

楼主:
直角标准塞尺就塞不进。不标准就能塞进去。上面的图片就是。

楼主:
拆下来又铣了一次。效果达到理想状态。

两块拼在一起中间没缝。

两块拼在一起中间没缝。

两块木板中间刨平。

两块木板中间刨平。

网友C:
先铣一个面,然后把铣好的面放台面上压紧再铣侧面,但是首先铣头要垂直,要不怎么都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铣一个面,然后把铣好的面放台面上压紧再铣侧面,但是首先铣头要垂直,要不怎么都白搭,

是的。料子厚度可以,反复夹持和铣了几次,返了一次工。最后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