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十字盘调试的一些细节

楼主(2025-04-15):
突然想起来论坛有个账号,灌点水好涨涨经验
刚刚和一个小白解决了一个k8陀螺仪的调试,在调十字盘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多的问题,好多模友好像对“十字盘调平”这个要求有着不太一样的见解,这里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
我从前辈传承下来的经验来看呢,十字盘水平不仅仅是“水平”这么简单,同时也要求了整套旋翼系统都需要在水平位置,也就是大桨夹,相位臂,十字盘,舵机臂都需要在水平位置,重点:
1.桨夹在0螺距位置;
2.相位臂垂直于主轴,呈“L”样;
3.十字盘垂直于主轴;
4.三只舵机臂垂直于主轴;
达到了以上四点要求,十字盘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调平”,不过相位臂可以存在上下偏移,这个部分相对于另外三个点影响不是很大
那么为什么只是调平一个十字盘,却要求这么多东西呢? 因为这四点的调平影响到了后面的螺距调试,如果只调平了十字盘,但是桨夹不在0螺距点上,那么飞机悬停的中位,最大/小螺距都会受影响;
桨夹零螺距和十字盘调平,但是三只斜盘舵机的舵机臂没有垂直于主轴(以下用水平代替),那么螺距行程会因为舵机臂上下幅度不一致(偏向哪边,哪边的行程就更小)而导致最大/小螺距不一致,虽然现在市场上大部分的陀螺仪都可以单独调试正/负螺距,但是舵机臂水平仍然是一个必要因素,因为十字盘不仅只有集体螺距的运动,还有循环螺距,如果三只舵机没有调试水平,他还会触发另外一个问题:极限螺距下的十字盘不同步:
这个问题老一辈的模友在飞有副翼的时候可能经常碰到(我有副翼调试是菜鸡,这是以前碰到过的问题,不知道大佬们有没有碰到过),比如最大螺距,最小螺距的时候十字盘会倾斜,而水平位置下又是调平状态,k8的博士帽里面可以直接调试这个东西,但是类似的微调调多了以后必然会影响到舵机行程的输出(治标不治本),所以我觉得在做十字盘调平的时候,务必达到以上的四个要求(相位臂最后考虑)
        然后是一些别的注意项:
1.安装舵机务必先把舵机上电,让舵机回归中位以后再装舵机臂,而不是归中发现舵机臂不水平,直接在陀螺仪软件里大幅度输入修正角度(全球鹰出厂80多的微调给我看傻了),这样同样会影响到十字盘极限螺距下的一致性(正负螺距歪,零螺距水平)
2.尾舵机最后调试,注意尾舵机的频率(1520为宽频,760为窄频)选错了直接烧舵机,不信邪的可以试试
3.个别陀螺仪可以调刷新率,我的建议是不要太高,尤其是尾舵,因为如果你的飞机振动太大,而尾舵机因为高刷新拼命的修,然后发热,接着大概率会死舵,560的刷新率,实则开个300就够用了(我用mb陀螺仪因为死里拉刷新,干死过好几个舵机QAQ)
        OK,以上就是我对十字盘调试的一些拙见,我把他总结起来放在下面:
1.桨夹在0螺距位置;
2.相位臂垂直于主轴,呈“L”样;
3.十字盘垂直于主轴;
4.三只舵机臂垂直于主轴;
5.先把舵机通电归中再安装舵机臂;
6.注意尾舵机频率,放在最后调试
7.舵机刷新率不要太高,够用即可
       如果有什么说漏的,或者说错了,还请各位大佬补充指点,灌水完毕

网友:
三平没错!

网友:
金鱼尾怎么规避也要说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