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开机,松下A5伺服电机就会空转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5-04-16):
先开伺服电源,然后电脑一开机,松下A5伺服电机就会空转一下,是什么原因啊?我那个滤波器也接了,但是如果我先打开电脑,再开伺服电源的话,伺服电机不会空转一下。

楼主:
就是滤波器我也装了,不知怎么才能消除干扰

网友:
接地线一定要接

楼主:
接地我接在外面的铁壳上面,就是我现在XYZ三轴,其中X和Y轴用了松下伺服,Z轴用了台达伺服,就是松下伺服一开机会空转,台达伺服正常的。

网友A:
你把Z轴的台达装XY上是不是也开机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Z轴的台达装XY上是不是也开机转一下?

不会啊,这个和装在什么位置没关系。

网友A:
你拍个整体照片看看,是啥布局,用的啥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个整体照片看看,是啥布局,用的啥零件。

问了别人,说是盗版维宏卡的原因。要先开电脑,再开伺服电源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了别人,说是盗版维宏卡的原因。要先开电脑,再开伺服电源才行。

维宏就没有性价比,纯纯的让人憋屈的玩意,盗版就是纯便宜,可是只能雕个无事牌,操作不方便。过万的维宏也是BUG叠满,用户界面不友好,扩展性极低。选维宏不管低配还是高配都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宏就没有性价比,纯纯的让人憋屈的玩意,盗版就是纯便宜,可是只能雕个无事牌,操作不方便。过万的维宏 ...

那什么系统好点啊?我用惯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宏就没有性价比,纯纯的让人憋屈的玩意,盗版就是纯便宜,可是只能雕个无事牌,操作不方便。过万的维宏 ...

麻烦推荐一下系统,正在犹豫是mach3还是维宏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地我接在外面的铁壳上面,就是我现在XYZ三轴,其中X和Y轴用了松下伺服,Z轴用了台达伺服,就是松下伺服 ...

外壳也接地试试

楼主:
外壳不好接啊,听说接地是要在地上打一米多深的一根铁棒进去。我现在是租的车棚,不好去弄这样一根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拍个整体照片看看,是啥布局,用的啥零件。

现在还在测试中,还没完全弄好。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挺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挺危险的

是的,就是怕空转会撞机。伺服就是总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还是用步机系统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什么系统好点啊?我用惯了感觉还可以。

我比较了一大圈,最后觉得新代总线的系统好用,接线省心,调试也省心,不用你算脉冲啥,改PLC需要点时间熟悉或者花钱去咸鱼找人给你改。最重要的是,基本上装好一套系统,用20年基本也不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