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J跟伟力SFHSS接收对不上频

楼主(2025-04-17):
是伟力XK380的接收,说是SFHSS协议。T8J可以跟伟力110对频,也是sfhss协议,但跟380的对不上,接收通电先常亮,然后一直闪。接收上没对频按钮,看380的介绍是自动对频。哪位大佬用过给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你试了哪些方法

网友A:
正常确实是在接收上按一下对频按钮就对频了,当然遥控器需要切换到S-FHS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确实是在接收上按一下对频按钮就对频了,当然遥控器需要切换到S-FHSS协议。

遥控是SFHSS,但这个接收没对频按钮

楼主:
先开发射或先开接收或同时,对频线也试了

网友:
有没有用多协议遥控器试试 我也观望要不要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是SFHSS,但这个接收没对频按钮

不是接收上按,是遥控器上的对频按钮。
开接收机,开遥控,遥控选择SFHSS协议,和接收靠近,按遥控上的对频(不是接收机上的),就完成对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