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钻夹怎么加持大钻头

楼主(2025-04-17):
请教老师们,有个台湾志韦的台钻体积不小,钻头是JT1的(8.46-9.75度锥度),最大夹持6.5MM,家用很不方便夹不了大些的钻头,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钻头夹大钻头,谢谢!

网友:
体积不小钻夹小,大概是打小孔的高速钻,用大钻头有些不适合。

楼主:
原机配的是JT1,最大夹持6.5MM,不是高速钻。

楼主:
找了很久,用这个应急用下不知道行不行(用6.5的夹这个6的尾巴....).

网友:
宁大马来拉小车、不可小马拉大车,后者是以牺牲机器的寿命和精度为代价。

网友:
把大钻头的茎秆车小一些不就得了 俄的米沃奇手电钻夹17.50,22的重型麻花钻头都是缩一下茎秆~ (唯一需要注意小心扭矩不要断臂LOL,在工作台上专门立了一个靠山框架顶住身子,不管是手用大麻花钻钻厚板,还是手用3寸、4寸开孔锯钻不锈钢。。。都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要长期用的话就换个钻夹头。绝对不要用1/4hex 那个适配钻头,太辣鸡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很久,用这个应急用下不知道行不行(用6.5的夹这个6的尾巴....).

这种连接杆精度很低,不要用!还不如直将钻头尾部车6.5mm。

或更换大加持的钻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很久,用这个应急用下不知道行不行(用6.5的夹这个6的尾巴....).

这种连接杆精度很低,不要用!还不如直将钻头尾部车6.5mm。

或更换大加持的钻夹。JT1钻夹头的设计使其能够夹持的最大直径为13毫米。

网友:
换个大一点的钻夹头比较可行,再或者单独购买细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谢谢楼上哈,这个套子很好收藏了,可惜没有JT1款,要有就完美了....

网友A: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的困惑肯定有人早给你解决了,你只需要搜索

网友:
各种直径的钻头都有对应的筒夹,起码能满足你1-13mm的钻孔需求

网友B:
看电机功率大小,别把电机烧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功率大小,别把电机烧了可惜。

功率小没关系,一点点扩孔,如非要13mm一钻到底,那就换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的困惑肯定有人早给你解决了,你只需要搜索

感谢您的回复,台钻取掉钻夹后,只剩个JT1的莫氏头,除了对应的夹头,ER夹头杆2个都是公的装不上.......

楼主:
电机功率250W,主要是夹头杆JT1太小了,除了换夹头轴好像没有其他方法加大夹持范围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台钻取掉钻夹后,只剩个JT1的莫氏头,除了对应的夹头,ER夹头杆2个都是公的装不上.......
...

你看清楚啊,那个是jt1转er16,杆的屁股没拍到,你别以为是实心杆,杆的屁股要插你的轴上

网友A:
淘宝卖的

网友C:
这台钻看转速多少,转速过高,用大钻头容易烧钻头,钻不两下钻头就钝了,小钻头高速没事

网友C:
电机功率也不够,打大孔容易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卖的
非常感谢!这正是我想要的!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