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刚开始的时候,飞机会抖几下

楼主(2025-04-18):
飞机是760,启动刚开始的时候,飞机会抖几下,看其他大神起飞的时候不是这样,是不是装机的问题,具体从哪些地方排查一下

网友A:
桨没甩直,甩直了就好了。

网友B:
新手? 760?!单飞?!安全第一啊!

网友C:
大桨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手? 760?!单飞?!安全第一啊!
越来越魔幻了,新手飞760?我都没听过这个型号,应该是亚拓才有760这个型号吧

网友E:
飞760为啥问这种问题?哪个老板卖给你的,此人当斩首。

网友F:
大桨螺丝拧的过紧了松一点就好了,不过在这里真得忠告你一下,新手飞760这么大的机型真得注意安全啊,除非你的飞机上安装了飞控系统能好点。

网友G:
你说的抖2下。是 那个地方抖。。 十字盘上下抖2下吗?

网友H:
力不平衡,机身才会晃,按照这个思路排查大浆夹是不是拧得太紧了,所以甩直需要比较大的转速
横轴和主轴的垂直度另外你都上到这个级别的飞机,常见的问题应该都会自行排查了。
如果刚玩,这么大的飞机,飞行安全很重要。
模拟器多练,不管飞得水平咋样,起码模拟器里要保证飞机不近身。

网友I(2025-07-02):
先把休伊学好了,搞一个760也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