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 quark陀螺

楼主(2025-04-18):
求助大佬,有没有还会用这款锁尾陀螺仪的大佬。

网友A:
直机有副翼锁尾陀螺
简单!
一头插遥控尾通道,舵机,一头插感度调整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有副翼锁尾陀螺
简单!
一头插遥控尾通道,舵机,一头插感度调整通道

还需要设置

网友:
遥控器用个通道设感度!

网友:
以下是轉載自 RCTW 的 keroro 飛友所寫的設定說明

最近有看到一些飛友在問Quark的設定方式, 本人根據說明書及個人經驗列出基本設定跟各位分享,若有補充也歡迎各位指教
Spartan Quark 簡易設定: (遙控器設定,USB 電腦連結)
1.
初次設定,請先不要把尾舵機接上

2.
(舵機規格設定)Quark跟其他陀螺不太一樣的, 是要先設定你的伺服器是屬於寬頻還是窄頻,,

如果你的尾伺服器是在 1. 的範圍內, 就可以跳過,如果不放心還是屬於2, 3 請根據下列步驟設定

a.
用小迴紋針先按一下前方小洞內的按鈕,
b.
按著不可以放(有點難度, 可以請旁人幫忙一下),然後接上接收插上電源,
c.
閃燈時表示為尾伺服器設定狀態,可以放開按鈕
d.
用搖桿RUD搖最左或最右, 規律性閃一次為上圖1. 再搖一次為規律性閃兩次, 依此類推,

它是左右循環式,如果往右是閃兩次, 那往左就會回到閃一次.
e.
再按一下前方小洞內的按鈕,當燈不閃時表示設定儲存
f.
拔掉電源,接上尾伺服器,

3.
(正反向設定)插電開機 20秒內用小迴紋針按一下前方小洞內的按鈕, 成功後尾巴會左右快跑兩次,
第一次是正反向REV, 這時你要將尾巴順逆時鐘慢慢移動, 再看一下陀螺儀的反應是否正確,
舉例來說¸ 當你順時鐘移動時,舵面效應應該是往逆時鐘方向以抵銷尾巴的偏移,

如果舵面效應是以順時鐘移動時,這時用搖桿RUD往左或右擺動, 此時反向設定完成,跟之前舵面效應相反,
重覆之前尾巴順逆時鐘慢慢移動的步驟,確認直到正確為止

4.
(Limit 設定)再按一次前方小洞內的按鈕. 紫燈閃兩次, 他會跑到最右邊,這時用遙控器RUD左右動一下,

再往最邊邊的limit慢慢移過去(目測用搖桿操作)--> 這個動作是讓陀螺儀記憶你遙控器發射的訊號剛好可以到最合適的limit

5.再按一次,紫燈會閃3, 重複之前的步驟,左右設完後再按一次前方小洞內的按鈕, 紫燈不閃消失後即關機重開(重要步驟, 是讓你的設定儲存),設定完成

日後當你摔機尾巴須做調整,只要做4就可以
記住, 每當你接上電池準備要飛時, 一定要檢查陀螺儀上的藍燈是否為固定亮燈,
若是閃燈表示你可能動到, 所以中立點跑掉, 所以一定要關機重插上電池

网友:
锁尾棍子一样,非常好用。不过记得一定用原厂的那个蓬松软的双面胶(最好底下再粘个1元硬币),别用现在那种特别硬的双面胶。

网友:
有副翼锁尾陀螺NO1

网友:
我有说明书 跟 一个设置的小说明 可以加我 我传你